[电脑] 小米平板2魔改8G+128G

楼主(2023-09-13):
海鲜市场市场淘了一个小米平板2  2G+16G,可以开机,到手后发现竟然还是无拆无修,屏幕贴膜,角稍有磕碰
但都不影响,只要无拆无修,屏幕完美就行,因为我要对它进行魔改

然后某宝买了三星2颗4g 共8g的 253内存颗粒,和一个emmc153 128g的存储颗粒

包装还可以

买来的颗粒是高温锡,然后又重植了中温锡

颗粒有标志

拆开来的原装颗粒,cpu和2颗1g内存在一起,有个屏蔽罩,本来有挡着的,要用指甲刀剪掉。方便焊接

干下一个颗粒,继续。托平焊盘,打上焊油,

然后热风枪360度 30%风力,把新的内存和emmc干上去

emmc罩子太难干了,400度风干了30秒才下来(太难搞了, 搞了几次才下来,没拍照)
焊emmc小菜一碟了。
然后装回开机。

成功点亮,8+128,装了双系统,杠杠的

网友:
我小区垃圾房里也捡了一个,边框有磕碰,屏幕完好!可惜我有工具没手艺 。

网友A:
大神,新内存不用导入原机的系统什么的吗?来自小白的疑问

网友B:
400度高难度操作啊。拆这种大金属件,用煤气炉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0度高难度操作啊。拆这种大金属件,用煤气炉更好

焊接的屏蔽罩高温锡的,搞的心态都崩了才拆下来,本来想底下给个加热板150度加热,怕把其他元器件搞丢了, 只能硬着头皮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新内存不用导入原机的系统什么的吗?来自小白的疑问

我什么都没弄,直接识别8g了, 看有的如果还是识别2g,需要用pe 刷下bios。

网友:
固件支持才是最大的动力。能重布BGA的,一般都是大神

网友C:
这个是z8500处理器吗?换ddr需要刷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成本多少?

ddr两片不会低于80,128g emmc大概65,平板108,合计253

网友:
能焊这个的,高手呀, 眼神不好的,都没信心动手.

网友E:
不对啊,才18G可用

网友:
换大内存直接就支持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z8500处理器吗?换ddr需要刷bios吗?

看BIOS版本有的换了可以直接支持不行就进pe刷BIOS

网友:
升级的套件好像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对啊,才18G可用

双系统给安卓分了25g系统占用后就18了,其他的是Windows的

网友:
400度高难度操作啊

网友:
买的芯片比平板贵

楼主:
哈哈,是的,2个内存颗粒90,emmc 55,快150了

网友:
这芯片植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