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塔扇电机轴与扇叶滚轮固定螺丝拧不开,看我分析的原因对不对

楼主(2023-09-13):
电机这样

叶片这样

哈哈,这里要喷一下大国工匠了,设计的什么TM玩意

电机轴插入扇叶孔,靠切面用螺丝固定来保持连接的稳定
主要受力点在螺丝上
当使用后,扇叶高速旋转,电机轴切面会给螺丝一个使螺丝弯曲的力
我的图画的方向可能是反了,长久以后,由于螺丝的硬度也不行,就会慢慢弯曲
所以再想把螺丝柠出来,就很难了

正确的应该是扇叶孔有个与电机轴对应的部分,没学过机械,不知道叫什么
如图里面黑色后画的形状
靠电机轴与扇叶轴的契合来承担主要扭力,不知分析的对不对,大家来喷吧

楼主:
当然电机轴的最前面整圆的部分要去掉

网友A:
切掉打孔钻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掉打孔钻掉么

哈哈,我是业余的哪有工具啊

网友B:
感觉是螺栓与丝扣原来就不对付,强拧上去或者丝扣里面生锈了,现在不好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螺栓与丝扣原来就不对付,强拧上去或者丝扣里面生锈了,现在不好卸了。 ...

没生锈,起码表面看不出生锈

网友:
放心吧,从这风轮的质量及电机功率来看,用到报废也不会出现你说的情况

网友C:
那个止头螺丝用内六角就好拧了,十字的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止头螺丝用内六角就好拧了,十字的打滑。

哈哈,厂家没那么好心

网友:
都是这样的,没见过自然逼弯的,许多头部也比较尖

网友:
这玩意儿叫做“连轴器”,连接较大功率时有花键(如套筒洗衣机波轮轴)、半月键(如手电转/角磨机输出轴)...既能保证同心度又能承受大功率,而简易的连轴场合就直接一个顶丝罢了(如双桶洗衣机的皮带轮/甩干桶轴等),同心度/功率就马马虎虎啦,楼主的风扇就属于此类,能转就中不用啥讲究~省成本啊!!但是不至于发生顶丝头部掰歪情况~那抬举它了/没那力道/若电机轴转动掰歪了顶丝的话塑料扇叶就早散架了。
拧不下来是楼主的起子拉挎吃不住,不信去找个千把元的冲击电起子,啪一下就退出那顶丝。

网友:
分析的有道理,有的产品的那个地方,确实如黑白图,有一个对应的平面,增强传递扭力,螺丝只是固定作用

网友:
拧不下来要不用大力钳试试,或者弄点wd40润一下螺丝。

网友:
11楼说的很对,论工具的重要性

严格说,工具和螺丝是需要一一对应的,而现实生活中,我们用的改刀,先不说改刀是不是已磨损,其型号和螺丝大多数都不配套

只要紧一点的螺丝,大多数时候都会损伤螺丝或者改刀~~~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有些为了防脱会打螺丝胶

网友:
这个设计是正常的。那个平面也就削下去一点点,风扇那点扭矩根本不可能让螺丝弯曲,螺丝拧不动是其它原因,比如说锈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