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话筒头子怎么拆解?

楼主(2023-09-13):
有一个会议话筒,是无线的。话筒杆里的Mic头子不好,连接的电线也破了,所以呢想拆开换Mic头子。顺便连电线也一起换了。就是不知怎么拆开,外面那个金属罩怎么拿下来?还有这个头子一般用多大阻抗的?希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红色哪里使劲拧,大力出奇迹

网友:
胶粘接的  要用起子 雕开

网友:
盲猜红色部分

网友:
各种各样的拆解方法尝试,既然能装上肯定能拆开。

网友:
红色那里显然是可以断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色哪里使劲拧,大力出奇迹

红色那里是螺纹的吗?

网友:
既然线已经坏了得换,就剪断慢慢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色那里是螺纹的吗?

哈哈哈,你猜到了!

网友:
担心红色那里有胶的话,可以用80~100℃加热一会儿再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