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渣渣锂电钻的充电器掉插片了,可能是这段时间用得太多,遭不住了!

楼主(2023-09-15):
锂电钻充电器的一个插片了,卡在插座上,可能是这段时间用得太多,遭不住了!

还是铁插片

贴纸上连个厂家信息都没有
写的是输出12.6V、1A,实际输出是13.几V

坏了自然得开壳修修
里面相当的简陋

先看下板子,电路板正面
看变压器就功率不大的样子

焊接面
保险舍不得用,用铜箔了

高压侧的PWM芯片

双运放358用来做限流和转灯控制

看完板子,开始修
偶能想到的就是胶粘,搞点瞬干胶到孔了,两侧用胶加固
顺便把没掉的插片也加固一下

焊接线时,一时大意,瞬干胶分解的气味直冲天灵盖,鼻子、眼睛老难受了

复原搞定

垃圾锂电钻配垃圾充电器,还好用的卡瓦尼电池还算给力,不然充电器也只能下岗了
PS:用服务器做的电池适配器拖线日常还是不太方便,只能干重活

山寨货,简单修,灌个水,哈哈哈!

网友A:
前阵子pdd买了个充电板,自己换上了,比原机带的强多了
我记得是6-7块钱

网友:
又能再战几年

网友:
看了元首兄的维修手法,大有收获!下次碰到这样的,先焊好线头,再灌胶。

网友:
插多了吧,掉链子了

网友:
很多年前跟风捡了一个服务器电源,非常容易保护,电钻堵转就没输出了,一直在某个角落吃灰

网友:
用服务器做的电池适配器拖线日常还是不太方便  对的,我就是用来做刷子,清洗灶台之类的,线搞的长些,还不错

网友:
我的一个充电器的插头也掉了,一直还没修,看来是通病。

网友:
质量太差了

网友:
插片焊点根本就虚焊,不然靠卡住也掉不下来。

网友:
杂牌锂电工具的充电器都是一个模子吧,我用的不多还没坏

网友:
塑料热熔一下应该也能解决

网友:
确实很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阵子pdd买了个充电板,自己换上了,比原机带的强多了
我记得是6-7块钱

嗯嗯,这个板子确实简陋

网友:
看着还可以。。

   又可以再战几年

网友:
用的还是十几二十年前的358方案,连锂电充电芯片都没有

网友:
锂电钻的充电器掉插片,质量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