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废物利用做个OTG头

楼主(2023-09-13):
废物利用做个OTG头,原本需要用5.1k电阻的,没有找到,用了两个10k并联,可以使用,但识别速度有点慢大概5秒左右

网友:
有办法 赞一个

网友:
以前也自制了一个,换成TYPE-C口的数据线以后就没有再使用,在箱底吃灰。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请问手机可以读取NTFS格式吗?

网友:
对屁屁,直接,哈哈哈,赞

网友:
最好还是买一个好点的OTG头子。上次用OTG,不知道是手机问题还是头子问题还是U盘问题,插上掉了两次盘,然后再插发现U盘文件莫名其妙就给清空了,我是一脸懵逼,搞不清什么情况,后面就不敢用便宜头子接U盘了

网友:
C线的头子比较难焊,间隙太小了。。。

网友:
5.1k电阻用了两个10k并联,差异不大

网友:
能用就是宝哇!

网友:
不错哦,其实现在很多手机基本上都自带OTG功能了,只要一根普通的 TYPE-C转USB母口的转换线就行了,或者直接插上一个C口的U盘也能直接识别的

网友:
有电脑OTG基本不用。

网友:
外壳切得挺完美

网友:
这个改得好 很实用

网友:
5.1k电阻用了两个10k并联,这应该不是识别慢的原因啊。

网友:
好的线太贵,差的线不经用,看了你的贴,想着是不是自己做一条线。

网友:
9259GB of traffic remai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