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905X] 私家云2免拆刷机使用攻略

楼主(2023-09-13):
1、下载地址: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szVDmA80ubi2jg6GciEn2Q?pwd=skn3 提取码: skn3
2、--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6的分享
3、到手后不要联网,不管是有线还是无线;
4、准备一套无线鼠标键盘套装,罗技最好;
5、电脑安装Amlogic USB Burning Tool v3.1.0这个软件;
6、电脑准备盒子U盘armbian系统
Armbian_23.08.0_amlogic_s905x-t95_lunar_5.15.123_server_2023.08.01这个可以到github的openhub下载
7、电脑使用“系统写入U盘工具 usb-image-tool”工具把上面系统输入U盘;
8、电脑准备adb软件,放到硬盘根目录;
9、电脑adb目录下准备mele laucher或者其他启动桌面,esfile,easytouch,HybridELEC,LibreELEC;
10、下载一个安卓刷机助手;
11、正常启动进入系统,多次点击右上角文字,弹出系统设置界面;
12、进入关于菜单,翻到最下面,点击版本那行,连击7下,打开USB调试模式;
13、type-c数据线一头连接私家云盒子,一头接电脑,自动找到盒子,电脑找到设备p212;
14、进入电脑adb目录,命令行打开,输入命令:adb devices 在盒子上确认信任;
15、在adb命令行窗口,输入以下命令:adb install melelacher.apk esfile.apk easytouch.apk HybridELEC.apk LibreELEC.apk 安装进盒子;
16、使用键盘esc键,返回桌面,选择mele桌面;
17、adb shell pm disable-user 包名,或者电脑运行刷机助手,连接盒子,盒子信任,在系统软件那里,冻结盒子主程序;
18、重启盒子,这次可以正常进入mele桌面了,可安装“电视家”等娱乐软件,当正常盒子使用;
19、把上面制作的启动U盘插入盒子,点击盒子上的HybridELEC,root授权选择永久,选择第三项,点击重启;
20、正常启动U盘上的armbian系统,设置root密码,设置自己账号密码,选择bash,选择时区asia/shanghai,选择字符代码zh_CN UFT-8
21、正常进入系统,reboot重启
22、这样,我们的盒子就有两个系统,一个原来的Android,一个U盘上的armbian系统。
23、如果想把系统刷入盒子rom中,有两种方式,根据所获得的固件包来确定;
24、如果固件包是Armbian_21.08.1_Ubuntu_CumeBox2_5.10.602和
Armbian_22.05.0-trunk_Chainedbox_bullseye_edge_omv_5.17.5,推荐以下方式:
winSCP使用root登录,把固件包上传到root目录,再使用xshell工具也用root登录
输入以下命令(特别注意,此步骤需要U盘引导的系统下进行):
cd /root
ls         #查看winSCPU上传的固件是否存在
lsblk      #查看rom分区结构,确定下面命令执行的分区
dd if=Armbian_21.08.1_Ubuntu_CumeBox2_5.10.602.img of=/dev/mmcblk2   #这里耐心等待,大约5分钟,直到命令结束;
25、如果固件包是openhub那种,推荐使用脚本方式写入盒子,输入命令:
nand–sata-install
完成所有刷写emmc的过程,完成后拔电拔U盘,想重刷armbian系统,还是U盘启动armbian,重新执行nand-sata-install即可完整覆盖掉emmc中的数据,网上的教程一般是教你dd或者线刷先恢复到安卓系统再重来这个非必要。
26、修改软件更新源,
可以手动修改:
nano /etc/apt/sources.list
# 默认注释了源码仓库,如有需要可自行取消注释,这里的“jammy”为版本号,根据固件原来的sources.list文件修改
deb https://mirrors.ustc.edu.cn/ubuntu-ports/ jammy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 deb-src https://mirrors.ustc.edu.cn/ubuntu-ports/ jammy main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deb https://mirrors.ustc.edu.cn/ubuntu-ports/ jammy-updates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 deb-src https://mirrors.ustc.edu.cn/ubuntu-ports/ jammy-updates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deb https://mirrors.ustc.edu.cn/ubuntu-ports/ jammy-backports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 deb-src https://mirrors.ustc.edu.cn/ubuntu-ports/ jammy-backports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deb https://mirrors.ustc.edu.cn/ubuntu-ports/ jammy-security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 deb-src https://mirrors.ustc.edu.cn/ubuntu-ports/ jammy-security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nano /etc/apt/sources.list.d/armbian.list
deb http://apt.armbian.com focal main focal-utils focal-desktop
27、openmediavault # OMV官方源,可以添加进上面的sources.list:
28、Roonbridge安装:
sudo chmod +x roonbridge-installer-linuxarmv8.sh
sudo ./roonbridge-installer-linuxarmv8.sh
29、HQPlayer NAA安装:
sudo dpkg -i networkaudiod_4.1.1-46_arm64.deb
30、squeezelite安装:
sudo apt install squeezelite
29、如果刷写的是CumeBox2固件,需要插入USB声卡才能出声,openhub系统没有此问题。

到这里https://github.com/ophub/amlogic-s9xxx-armbian
使用u盘刷写工具输入U盘,然后把U盘插入盒子,插电,自动从U盘启动。
这样可以从U盘启动

网友:
楼主讲的简单明了

网友:
这个没有使用过,盒子类轻度nas要求的应该够了

网友:
盒子已经刷成安卓了,怎么搞成linux?

网友A(2023-12-15):
这个内存1G,网口只有100M,有点落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内存1G,网口只有100M,有点落伍了

刷成HIFI的音乐桥完全够用,还能耗低

网友B(2024-01-26):
mark xia 这个盒子 支持2个硬盘 做riad1 啊
刷完了 还支持吗?这才是好东西啊,我花 50元买了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rk xia 这个盒子 支持2个硬盘 做riad1 啊
刷完了 还支持吗?这才是好东西啊,我花 50元买了个 ...

支持raid,驱动包里有

网友(2024-04-24):
没有看懂 ,没有实操图片讲解!

网友:
带HDMI输出的,可以买一个HDMI欺骗器,小改一下电路,重新写一下EPPROM,就可以当S905短接神器用,免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