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苹果电脑充电器上的插头

楼主(2023-09-13):
不知道是不是真苹果电源插头大家看看

网友:
变松就是插座喇叭口的弹片变形了。这种一般是用磷青铜。
国产有些只是用一圈铜片留条缝隙。而且还是黄铜。更不耐用

网友:
拆点有价值的

网友:
这个坏了,找个8字口电源线插上用,我的就是另插个电源线

网友(2023-11-06):
不是铁的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