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单按键开关制作(双稳态触发器)

楼主(2023-09-13):
想做一个使用点触按键控制电路是否工作的小东西,不想用单片机,于是想到了双稳态触发器。
这个电路就是用一个74HC00(4路与非门)构成双稳态触发器,外围电容电阻构成延时,以及上电电平设置
原理图:

因为手头没有画好的板子,所以来个飞线版本

嘉立创重新画原理图,这个不太友好,建议后面嘉立创更改下原理图库,用该逻辑图表示

免费PCB打样回来

总共没几个元器件,很快焊接完成,测试效果可以满足要求,按下按键输出常高、常低,来回切换,达到预期效果!
视频:

网友:
双向步进开关不知道用哪个数字电路,比如一个开关高电压输出,控制步进1234,另一个开关反向步进4321,想用在7135表头的自动挡位切换上,没找到那种数字电路合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更简单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9847-1-1.html

增加想要一个,我是买的带继电器的成品改的,现在不需要了,或者说用得少了,不然就叫大婶寄10片来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增加想要一个,我是买的带继电器的成品改的,现在不需要了,或者说用得少了,不然就叫大婶寄10片来哟 ...

赞成!
支持你~~
条件是。。。。。我搭车

网友:
基础的门电路应用。但是为什么电路看起来非常复杂

网友:
淘宝上有专用集成电路,很小 5脚的,可以短按开关,也有长按几秒的很多选择的,需要功率的配的功率MOS管就行了

网友:
用签到红包弄个触摸板更简单

网友:
双稳态触发器电路的运用比较广,绝对可靠。

网友C:
楼主的电路简直是复杂得无以伦比,以楼主给定的条件(74HC00、单键开关),按下图即可实现(要上电复位也不难,懒得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电路简直是复杂得无以伦比,以楼主给定的条件(74HC00、单键开关),按下图即可实现(要上电 ...

有道理,后面试试

楼主(2024-03-18):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电路简直是复杂得无以伦比,以楼主给定的条件(74HC00、单键开关),按下图即可实现(要上电 ...

测试了这个电路,可以的,不过断电输出会较长时间保持上次输出状态,C3上需要并联一个电阻,来保证每次上电输出默认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