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汽车LED大灯同步整流驱动

楼主(2023-09-13):
最近折腾汽车led大灯,卤素改led,两台车,陆续在淘宝跟咸鱼买了七八对LED灯,功率从10多W到55W标称都有,驱动器能拆的都拆了,没有发现一款是同步整流的。测试了两三款的工作效率,最高的88%左右(可能有误差,只做横向对比)最低的84%。阿里巴巴上找了一家有同步整流方案的,结果却说因为价格高没市场不做了。这些LED大灯20瓦左右功率感觉还是不够亮,55W的那个驱动器温度吓人真不敢用怕着火。测试了30W左右的发热与亮度是能够接受的平衡状态,只是想进一步提高效率降低驱动器温度,不知道有哪位大神有好的产品推荐

网友:
搞七搞八保险公司又有理由不赔了

网友A:
55瓦的那个是不是带所谓的“解码”功能。led灯珠不会有这么大的功率。散热是个无法解决的难题。
汽车卤素位改led灯泡都不会很理想。要么不改,要么改透镜。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瓦的那个是不是带所谓的“解码”功能。led灯珠不会有这么大的功率。散热是个无法解决的难题。
汽车卤素位 ...

55W的成品没有测过效率,只测过30W的效率,透镜本来就有所以这个不是我考虑的问题,我只是想在30W总的功耗以内使用同步整流驱动的方案。
    昨天买了带恒流功能的同步整流降压模块回来,今天测试非常不错,完全达到我的要求,马家15块一个,调整空载输出电压在9.6V,接LED灯珠后再调输出电流。测试输入12V 2A状态下,驱动输出可以达到2.47A/9.2V(热稳定态),效率0.95,室内开放状态工作2小时驱动板也只是温温的,不像原本那种烫手,另外买的有机硅电子灌封胶也到了,现在就等外壳回来做成品

网友:
MAX20078,试过150W,效率很高,他这个采样电阻是采样电感续流的,所以损耗很低

网友B:
一般这种驱动只有这么高效率,90%左右,因为车灯都是批量化设计产品,对成本控制非常严格,只要满足设计要求恨不得全用最差零件,我认为影响效率主要在于mos管,采样电阻,防反接mos管/二极管,还有电感,连接器,一个60w透镜工作电流差不多5a 单输入二极管降压0.3到0.6v 就有1.5到3w热损耗,对应3/60x100%=5%  也就是2.5%到5%效率影响
采样电阻也有1%左右,如果使用大电流扁铜电感,也能提升一两个百分比效率,但是一个电感可能比之前整块板都贵,mos管也可以增加
其实这类灯驱动ic厂家给的参数指标大多都是90% 到95%效率,但是对于数万块驱动板最终成本多几十万,这些看不到的提升用户不一定买单,此类透镜可能led3570 7070灯芯才不到10块钱,提升驱动效率花费可能做两三套产品了

网友C(2023-10-24):
引用 网友B:
一般这种驱动只有这么高效率,90%左右,因为车灯都是批量化设计产品,对成本控制非常严格,只要满足设计要 ...

一分钱都不会增加的。都是为了便宜,不会用更好的电感和MOS

为了防止防接的二极管最浪费效率

为了便宜,那些批量生产的甚至都用最垃圾的PCB板材和生产工艺,板厚和铜厚都很一般。根本不是汽车级别的设计,说白了就是个山寨产品

就像这些外挂驱动的灯,坏了,很少是LED灯珠坏。都是里面的N MOS或IC坏

我现在这个车灯就是IC坏,但偏偏这沙雕方案,用的SOT23-6,控制极是5脚,VDD是1脚,4脚是GND,找了很多个,都找不到匹配的(一般1脚为DRV,或者4脚为DRV)。

找了两天没找到,所以我打算过买一个小板直接替换算了

本来也不想修的。自己买的龙鼎总成,那个远光位置的过孔高度很小,带铜管设计的都很厚穿不过去,所以只能考虑修复原车灯。况且修复的价格,换IC是一两块钱,换小板是二十多,所以比直接买一对强(就算一对便宜的H7也要两三百,近光的D2H也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分钱都不会增加的。都是为了便宜,不会用更好的电感和MOS

为了防止防接的二极管最浪费效率

淘宝一堆车灯驱动板 直接买一个板替换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分钱都不会增加的。都是为了便宜,不会用更好的电感和MOS

为了防止防接的二极管最浪费效率

给链接看看200、300元的led车灯好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