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Garlen 无线遥控

楼主(2023-09-13):
路边捡到的,使用到什么场合和产品,不清楚

正面照,A,B,C,D 4个按键

背面照,左下的位置是电池盖

拆开电池盖,12V 23A的电池,好像用的还不错

拆解后,CS5211AGP 芯片,一款遥控IC ,有RF版本,也有IR版本,这个是RF 版本的。
PCBA另外一半没啥东西,碳膜按键位,导电按键

有大神知道是干什么的吗?
如何清码 和对码?

网友A:
大概率是个遥控灯用的,家里有类似的,买来的时候试了下遥控器从此再也没用过这个遥控器。
至于对码什么的,不存在的。不知道是一对一直接对应的还是所有的灯都是一个码

网友B:
是一款遥控器的品牌,Garlen滨崎旗下产品本产品为滨崎电气专为出口国外灯具专门研发的其中一大品牌-加莱恩

网友C:
应该是个灯控,四级调光

网友D:
12V23A电池为什么是遥控器专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是个遥控灯用的,家里有类似的,买来的时候试了下遥控器从此再也没用过这个遥控器。
至于对码什么的 ...

看来就是个照明遥控器
是否可以清码,然后对码另外一个产品使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一款遥控器的品牌,Garlen滨崎旗下产品本产品为滨崎电气专为出口国外灯具专门研发的其中一大品牌-加莱恩 ...

网友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个灯控,四级调光

赞同,应该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V23A电池为什么是遥控器专属

12V,电压相对比较高,遥控电路的发射功率可以做大些
是否是这个原因呢?

网友:
装修时家里面的灯都上了遥控的,然后呢,只开机试了试,然后就把遥控器全扔边上吃灰了,主要是习惯了没遥控器的灯

网友:
吊灯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