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光敏控制电路如何完美改造?

楼主(2023-09-13):
这个电路是弱光时候接通,有没有大神能改成强光时候接通,弱光时候三极管断开。
主要用于晚上led钟调光,白天接通,电源直连。晚上断开,电路经电阻,降压作用,晚上没有那么亮。

网友:
简单一点就把三极管换成PNP管试试。

网友A:
r1与光敏电阻互换位置就可以了吧,光敏电阻受光时电阻减少,r1电压升高,使三极管导通。反之r1电压降低,三极管截止。不过改过来后不一定能用,因为改前光敏电阻阻值大到可以超过r1以获得超过三极管的导通电压,改后r1不一定能超过光敏电阻很多以获得超过三极管的导通电压,所以如果不行,可能r1还要增大阻值

网友:
竟然都模块化了

网友B:
这种巨大屏电子钟适合公共场所使用,家用太大了,家用买一个6.1寸手机那么大的就行了,晚上就不会显得太亮,所以,换钟才是王道。

网友C:
家用的太费电,不环保

网友D:
有两个温度显示,其中一个是室外温度吗?

网友:
整的像营业大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两个温度显示,其中一个是室外温度吗?

是啊方便开空调时候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用的太费电,不环保

白天亮度高功率4瓦左右,晚上不到一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巨大屏电子钟适合公共场所使用,家用太大了,家用买一个6.1寸手机那么大的就行了,晚上就不会显得太亮 ...

这个gps自动对时,舍不得换啊

网友:
三极管换成9015,相反方向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r1与光敏电阻互换位置就可以了吧,光敏电阻受光时电阻减少,r1电压升高,使三极管导通。反之r1电压降低,三 ...

对,互换应该是可以的。
不过R1的阻值可能要适应性的变化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方便开空调时候参考

这个功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