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DIY一个带充电宝功能的3仓位3核心18650充电器

楼主(2023-09-13):
18650充电器人人需要又容易吃灰的小家电。宝上便宜的不想买,贵的太贵感觉不常用买了也会吃灰,为什么没有中端的18650充电器?看到手上有一些4056模块与一块5v升压模块,于是就自己做了一个三仓位三个独立充电模块的充电器。

特点如下:
1便宜,简单,多功能

2三个仓位可以独立充不同18650电池

3三个仓位可以通过右边4位跳线并联一起,中间仓位对应中间2位跳线,两边对应上下跳线。

3带18650过充放,过电流保护。由中间的4056板子提供,所以中间与升压模块是直接连接的。

4中间两位跳线是中间18650的放电输出口,经过保护板。可以三个电池并联后通过这里放电,也可以中间与两边的单独并联放电,相当于两个18650放电。

5下面跳线帽处在水平属于断开到升压板子的输入,旋转90度就是接通,实际测试模块空载140ua基本无需断开。两个跳线是并联主要是降低大电流发热还有就是方便方便旋转存放跳线帽子。

6升压模块支持最低电压2v,最大输出电流5v2a,a口usb无协议芯片,采用d+d-并联一起后浮空提供5v2a输出识别。

7图片中电池为钠离子电池,充放电电压范围2-4,4056是4.2限制电压,由于钠离子电池没有专用充放芯片,2.8大洋一节很便宜所以这里在过充电使用,感觉4056工作正常转灯,能进入浮充4.16v电池也没有啥不对劲也不发热,电压也能保持在4.16空载。

8 4056模块输入端口是并联一起的,所以Micro usb与type c可以任意选择一个就可以,模块可以单独工作每个1a最大也可以与电池同时并联达到3a最大充电电流。根据观测4056可以多个并联使用,都能转灯只是芯片参数的离散性,所以充电时候出力不均匀,转灯也并不完全同时稍有先后区别。

9背部很简单就是焊锡堆焊,走不过的地方跳线。由于过于简单就不展示了。
10两块pcb背靠背为了防止短路,中间有pp绝缘片的,就是手机膜盒子。

网友A:
现在的DIY都是模块,简单拼接组合就能折腾出各种奇葩东西

网友:
很实用的DIY。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DIY都是模块,简单拼接组合就能折腾出各种奇葩东西

确实是简单方便

网友:
很实用的DIY。就是有点大,整个外壳就好了。

网友B:
就是不能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不能快充。

装上电池组并联跳线后,三个4056并联,安装一个18650电池,可以达到5v3a够快了

网友C:
4056要放在空调房才能1A,线性充电太热了。
ip2312价格也不贵了。能充能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56要放在空调房才能1A,线性充电太热了。
ip2312价格也不贵了。能充能放。 ...

有啥就用啥,4056以前一次性买了十个还没消耗完

网友:
引用 网友C:
4056要放在空调房才能1A,线性充电太热了。
ip2312价格也不贵了。能充能放。 ...

用风扇吹也可以

网友:
什么钠离子电池,可能就是普通18650,换个皮写上3.1V骗你

网友D:
论坛上怼的那种充电器很实用,淘宝有估计也就20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论坛上怼的那种充电器很实用,淘宝有估计也就20

14包邮就能买到双仓位18650 15w的ups板子,有充电器功能一物多用。

网友:
挺实用的DIY,就是用新洞板作基板有点暴殄天物

网友:
插针式电池座,很漂亮~~
做个盒子装起来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14包邮就能买到双仓位18650 15w的ups板子,有充电器功能一物多用。

试过没有当ups好用不?切换掉不掉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14包邮就能买到双仓位18650 15w的ups板子,有充电器功能一物多用。

这个模块不错,价格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过没有当ups好用不?切换掉不掉电

看介绍说不掉电,就是输出功率最大15瓦有点小,12v才1.2a。
其实我这个diy本来是做三个独立的充电器的,后来才加上升压输出,我这个也不会出现切换断电也具有5v输入充电与5v输出不断电的usp功能,因为升压板子一直在工作的。

网友:
自己制造,可以随自己心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介绍说不掉电,就是输出功率最大15瓦有点小,12v才1.2a。
其实我这个diy本来是做三个独立的充电器的, ...

剁手了一个,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