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性能好的路由器求推荐

楼主(2023-09-13):
家用,性能好的,谢谢

网友:
我也想换路由器了

网友:
K2P  刷机,感觉性价比还是不错的,也够用

网友:
华硕AX6000,下一台路由就它了。

网友:
无解,你环境没有,就没的什么好説了。

网友:
你这问题真宽泛啊,我有一个路由器,现在想要一套房子匹配她

网友:
那就只能是越贵越好呗......

网友A:
感觉性能好不如稳定性高。家用基本谈不上性能。

网友:
之前没有做功课,买了华为ax2pro,结果是个阉割版,经常掉线或者网络卡
换了红米ax6s,目前用着挺好,没断过网

网友:
普通人不刷机不折腾的, 无脑选 ASUS

网友:
现在在用TP5470 前端时间无线偶尔会断网

因为我是公网IP,现在看了一圈我看TUF 4200X不错

但是在衡量从TP5470的4T4R换成TUF 4200X的3T3R值不值得

网友:
tp也行吧,适合不折腾的,把正这个牌子也没有什么可折腾的,之前买过xdr3010用着也很稳,差不多2年没有断过电了

网友:
H3C,企业级的搞一台玩玩

网友:
网件、华硕挺好的。

网友:
稳定建议买华硕、网件之类的

网友:
爱快软路由

网友:
个人感觉某为的真的没有原来的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性能好不如稳定性高。家用基本谈不上性能。

对头!非常同意,折腾了不少,最后是搞了一个水星带三个电信的磊科路由,磊科路由支持kvr协议,支持无线漫游自动切换。价格很便宜,但是已经用了2年多了,很稳定,无感。

网友:
最贵的就是最好的

网友:
听听各位大神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