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0量产CDROM速度不减半的方法

楼主(2023-09-13):
第一步量产开卡,如果开过卡的这步可以省略。

第二步,开始量产CDROM,准备好要量产CDROM的光盘映像
如果是量产PE启动盘,日后有更新PE的需求,就把PE映像包塞些大文件进去,用软碟通打开映像塞。让CDROM有足够的空间方便日后更新其它PE。支持3280更新CDROM内容的软件有坛友发过。

目标连接
慧荣U盘CD-ROM更新工具无损更换ISO 支持sm3280支持国产电脑 - U盘存储技术 数码之家 (mydigit.cn)

开始上量产CDROM量产的图

原理其实就是在开好的容量上分配一个CDROM出来。
CDROM是不支持DDR的。

以上方法3281也可以使用,不过要注意的是3281有点麻烦,量产CDROM前需要短接认盘后再进行CDROM量产
不然会报错,或开出来的速度会减半。

网友:
原来可以这样啊,谢谢分享

网友A:
我要是告诉你可以通过设置比颗粒更大的簇维持速度你会不会觉得离谱

比如16K以上的簇尺寸,甚至不需要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要是告诉你可以通过设置比颗粒更大的簇维持速度你会不会觉得离谱

比如16K以上的簇尺寸,甚至不需 ...

有时间测试下

网友:
不管用什么磁盘方式,只要大于NAND的PAGE尺寸一定有奇效,就是可能会牺牲启动兼容性,有些板子不能支持4K以上扇区的U盘的识别,有些又可以,所以我目前都准备俩U盘,憋屈死了

网友B:
跟uDiskToolBar做出来的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uDiskToolBar做出来的有什么不同吗?

相同,无非是uDiskToolBar不需要量产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uDiskToolBar做出来的有什么不同吗?

uDiskToolBar不支持慧荣带有4k的普通U盘,如3281和3280都是带有4K速度的普通U盘

网友:
281和3280都是带有4K速度的普通U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要是告诉你可以通过设置比颗粒更大的簇维持速度你会不会觉得离谱

比如16K以上的簇尺寸,甚至不需 ...

其实他这个就是你这样解决的……和其他的关系不大,但是这样耗空间

本质上这个就是4K对齐造成的降速度,把CDROM分区大小设置为略大的4K整数倍大小,或改VID把CDROM排到后面去都能解决

网友:
原来是这样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其实他这个就是你这样解决的……和其他的关系不大,但是这样耗空间

本质上这个就是4K对齐造成的降速度, ...

他图里是用128K的簇格式化的所以没有掉速,但是会造成很大规模的空间浪费

然后现在U盘不能用4K对齐,起码得16K对齐,具体要参考PAGE尺寸,主流16K,老颗粒8K甚至4K都有,你说的4K只在SSD主控下有效,UFS还没测试过不好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他图里是用128K的簇格式化的所以没有掉速,但是会造成很大规模的空间浪费

然后现在U盘不能用4K对齐,起 ...

4和16是不冲突的啊。。。16粒度还不如4小,你这不就像10甚至9

4K就是因为跨Page,不是因为主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4和16是不冲突的啊。。。16粒度还不如4小,你这不就像10甚至9

4K就是因为跨Page,不是因为主控 ...

冲突,差很多的,现在最小单位16K,用4K会有跨PAGE延迟,SSD自带缓存或者主控自带小容量缓存所以基本可以无视这个延迟,毕竟颗粒都是并行读写,但是U盘主控基本不存在超过32KB的缓存机制,除非USSD成为主流,否则这个延迟掉速问题永远得不到解决

个人测试了很久,16K目前最合适,大于16K肯定更好,但是浪费空间和启动兼容性经常会抽抽,多少还得看使用环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4和16是不冲突的啊。。。16粒度还不如4小,你这不就像10甚至9

4K就是因为跨Page,不是因为主控 ...

其实最开始我还没注意过这方面,用ATTO测试的时候曲线乱七八糟,复制文件也经常掉速,有一次不注意格式化成EXFAT没调整簇尺寸结果跑速很平均,然后测试过才发现PAGE和速度的关系,找了很多资料才推测出操作的最小单位应该是PAGE不是BLOCK,只要找到颗粒对应信息找到PAGE大小并格式化成大于这个尺寸的簇问题就根绝,算是无心插柳?

网友:
引用 楼主:
uDiskToolBar不支持慧荣带有4k的普通U盘,如3281和3280都是带有4K速度的普通U盘

支持,但是会卡,因为328X都是大容量的,亲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他这个就是你这样解决的……和其他的关系不大,但是这样耗空间

本质上这个就是4K对齐造成的降速度, ...

3280盘不在手边,用3281AB 64G盘(Flash是9DDL-16K,尽量与LZ固件
环境MLC_SD_15nm.bin接近)做了替代测试(海尔S4笔记本-实际是蓝天
N130BU模具贴牌,AMI aptio UEFI/BIOS,Win10)。

U盘txbench测速,原始速度为R270/W80左右,小文件4K速度为R9/W6,
后续没用LZ所说、也没用16K倍数簇,实现了分驱后不降速。

过程比较复杂。楼上有些说法需要修正和补充。

一、f00tman的核心观点是对的,本质是对齐造成的第2驱降速。
这有几层引申意思:

(一)无论做不做CD,容量切割不当,第2驱就会降速。举例来说:
我不做CD,做双磁驱:
第1 DISK磁驱+第2 DISK磁驱,如第1 DISK磁驱分配容量不当引发对齐
问题,会造成第2 DISK驱降速。

(二)对于CD+DISK这种组合,f00tman给出的解决办法是2条,补充一些
内容:

一是CD后置,变成DISK+CD,DISK的速度保住了,但这会造成第2 CD
光驱启动兼容性下降,因为有的BIOS/UEFI对非第1驱(Lun0)位置的
设备识别存在问题。

二是继续保持CD+DISK这种Lun顺序,精心设置第1 CD光驱容量为4K
倍数,规避对齐问题,保第2 DISK驱速度。原理简单,但实践有些
难度,我试过,即使CD容量切割有微小差距,后面的DISK驱也会降速,
需要微调。

二、关于簇大小
我的测试结果,基本是否定的。簇大小选择,速度改观不明显,甚至
是反向结果。

1、未做量产分驱,原始盘速度,选8K簇速度为R273/W81,选128K簇速度
为R272/W80。

2、进行CD+DISK分驱,第2 DISK驱速度与前面所说对齐操作紧密相关:
如果第1驱切割不合理未对齐,格式化第2驱时,簇大小分别为32K、64K,
均降速、均在R263/W63;

如果第1驱切割合理对齐,格式化第2驱时不降速,8K簇R272/W80,16K簇R272/W79。

网友C:
引用 网友D:
3280盘不在手边,用3281AB 64G盘(Flash是9DDL-16K,尽量与LZ固件
环境MLC_SD_15nm.bin接近)做了替代测试( ...

我现在遇到不调顺序反倒有兼容性,CDROM在前只认CDROM,调了之后就都认了,微星B660主板

关于簇大小,其实我是想不出其合理性在哪里的,不过加上楼主实际上有两个人声称有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冲突,差很多的,现在最小单位16K,用4K会有跨PAGE延迟,SSD自带缓存或者主控自带小容量缓存所以 ...

你知道啥是最小公倍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遇到不调顺序反倒有兼容性,CDROM在前只认CDROM,调了之后就都认了,微星B660主板

关于簇大小,其 ...

一、看了层主其他帖子,是想讲AMI UEFI下,SMI主控需要改VID/PID
才能认多Lun这个事么?

这个正好是本人所在团队发现并在网上首发,原因是AMI源码算法
不严谨造成,其他品牌UEFI/BIOS不适用。与17#所讲还不是一回事。

二、簇,是MS OS文件系统里的东西。要说影响,也是影响MS OS文件系统。
win在5#的发言很迷,前半截讲簇,后半截讲扇区,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
是想说簇过大影响BOOT、还是想说扇区过大影响BOOT。

BOOT过程中,扇区和簇是截然不同的2码事。扇区大小影响BOOT是肯定的。
(512B或2k或4K)扇区由U盘固件设定写死,不可变(要变就得换固件版本,且
该版本固件要有相应的扇区支持代码)。对于2k或4K扇区,UEFI/BIOS需要
有额外的代码才能支持。

簇大小是可变的,但要说影响BOOT,我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