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二十多年前买的胜利DT890C+,拆解打理一下并校准

楼主(2023-09-13):
二十多年前一百七十多买的胜利DT890C+,外观设计,外壳都是预埋铜螺母,插孔是铜管螺母,档位拨盘手感都还不错,拆解打理,给定位盘加了点塑料润滑剂,金手指涂了薄薄一层凡士林润滑防氧化,并校准了一下,标记下可调电阻,免得忘了,精准度和线性都还不错,虽说有20多年了,但性能不变,显示屏的档位很全指示,拆解时还丢了一个弹片,又买了十个备用,不过当年的PCB板质量一般,闲置多年后,拆解时排线断线了,就重新焊接了,可能是用的助焊剂不好,小板上的小数点切换和档位切换有些导电,拨到直流2V时,AV指示隐隐显示,吹风吹干就好,但过几天又犯病,酒精清洗也不行,用三防漆刷了几遍也不管用,正好外壳有防水沟槽设计,就买了点硅胶条填进去,形成密封空间,内部又放了点吸潮剂,这样就解决问题了,看看能管多长时间,话不多说,上图

网友:
保存的不错,看起来还挺新的

网友:
当年不便宜,我也有一块。

网友A:
20几年前的小二百,可不少钱啊!

网友:
我买一块胜利VC9804A,也刚拆过给拨盘涂上黄油,按键忘了贴上锡纸耐用一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几年前的小二百,可不少钱啊!

差不多是我们当地大半个月工资了

网友:
话说,电子器件如果质量好,用多年不校准也没问题

国家标准是一年一次似乎,至少要检测贴标

网友:
我也收藏了一块差不多的老胜利 外观和这个差不多 型号很稀少 网上 基本查不到  不知道是不是外销版

网友:
内部肉不少,双层电路板,好表!老表是收藏,正常工作用还是新表好,平常外出工作我基本是UT890D或VC890D,外借也是这两种,算是炮灰表,在家里或公司里用86E或9806

网友B:
液晶屏用排线,应该是受当年技术和成本的限制。

网友:
厉害了,居然还可以校准,LZ动手能力很强,赞一个

网友C:
分体式板设计,好像没有看到控制芯片,都是立式元件担岗

网友:
老表,用料真扎实

网友:
做工用料确实扎实,比现在的几乎一次性的万用表好多了,很有打磨维护的乐趣

网友:
助焊剂腐蚀。
助焊剂多少也会有离子导电,军工航天的高可靠性电路板还在用铅锡和洗板水。

网友:
其实胜利的表还可以,就是转盘有点不行。。。

网友:
这么准的?保持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晶屏用排线,应该是受当年技术和成本的限制。

这个排线是前后板连接排线,不是液晶屏用的,液晶屏用的是导电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体式板设计,好像没有看到控制芯片,都是立式元件担岗

7106芯片,在液晶屏后面,比较常见的就没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