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阉割剥线钳…

楼主(2023-09-13):
电子剪钳好贵要5块钱,之前买了一个质量也不怎么好,质量好的更不舍得了!
剥线钳有两个!用淘宝红包买的一个才一块多钱,没有电子剪钳小巧,剪电子原件不能用,就阉割了一把剥线钳!还挺好用!

网友A:
基本7毛、8毛到手的,那个阉割版挺别致,如何防锈
我自己的改了下钳口,这样可以剥更细的线,就是加工的钳口长锈不好。

网友B:
这标题,够惊悚,看得有蛋蛋的忧伤。

网友C:
太浪费了。而且剥线钳最里面这个位置用来剪元件脚是很不好用的。因为这个位置的贴合度不够。

网友:
碳钢防锈只能勤抹油

网友D:
图一蓝色那把能介绍一下吗,或者某宝的关键字是那个

网友E:
那么大一块被阉掉,楼主用的哪种工具?

网友F:
一般的剪线钳需要从根剪,楼主做的这个无法从根剪,一般的剪断就无需阉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7毛、8毛到手的,那个阉割版挺别致,如何防锈
我自己的改了下钳口,这样可以剥更细的线,就是加工的钳 ...

几毛钱你还怕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标题,够惊悚,看得有蛋蛋的忧伤。

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浪费了。而且剥线钳最里面这个位置用来剪元件脚是很不好用的。因为这个位置的贴合度不够。 ...

可以的,用了几下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一蓝色那把能介绍一下吗,或者某宝的关键字是那个

就是电子剪钳呀,质量不好,不如买一个剥线钳阉割一下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么大一块被阉掉,楼主用的哪种工具?

100型角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的剪线钳需要从根剪,楼主做的这个无法从根剪,一般的剪断就无需阉割了 ...

剪的快到根部了三毫米左右

网友:
特意搜了一下淘宝红包频道,发现两种钳子都有0.8元包邮的。没必要阉割

网友:
剪元件脚注定不会好用,头大,下口不平

网友:
我都用斜口钳

网友:
我用斜口钳

网友:
看来楼主不搞电子制作,不清楚电子剪钳是干什么用的,其实只不过是得到了一把极短刃的剪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