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屏线中间断了,怎么重连起来?

楼主(2023-09-13):
有经验的坛友来谈。

网友:
细铜丝,焊接

网友A:
磨穿FPC,焊 漆包线,万用表 蜂鸣档 测试是否导通。

网友:
焊漆包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磨穿FPC,焊 漆包线,万用表 蜂鸣档 测试是否导通。

用刀刮行吗?

网友:
用刀刮一下,露出铜箔,用细的漆包线焊一下,上绿油就行

网友:
挨得这么近 不打弯儿就刮开给上一坨锡

网友A:
可以,动作轻些,慢慢刮,避免问题扩大化

修复后 高温胶带 粘好。

网友:
这个刮一刮,露出铜箔,直接上焊锡,应该能用焊锡接上吧。

网友:
这玩意儿不好弄

1996年我的CD随身听就是排线断了一个点,花了30大元,感觉超值

网友:
刮开堆焊别太厚,然后外面涂层绿油绝缘

网友:
用砂纸比刀子稳一点点,刀子很有可能再次隔断

网友:
有一个国产液晶显示器拆的时候不小心把排线干破了!!! 那玩意线很细 肉眼下无法搞!!!

网友:
这个情况不用一分钟就能接好。

网友:
刮开,堆点锡,搞定

网友:
这种好搞,底材耐高温的可以刮开焊条漆包线就行,最难搞的是像胶带一样那种屏线,一加热就自己收缩,根本弄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动作轻些,慢慢刮,避免问题扩大化

修复后 高温胶带 粘好。 ...

谢谢大家的指教,修好了。

网友:
手艺不错,不过还是要防止焊接处氧化啊

网友:
有一种银漆笔,涂一下连上就好了。。。

网友:
技术不好直接换排线,技术好,找根铜丝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