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固态电容 是固态吗

楼主(2023-09-13):
25v 1000uf。内阻用t7测出来是0,应该是太小测不出来。内部没电解液。但结构也是跟电解电容一样的,一圈圈的。还有一些纤维一样的东西。

其他我拆的都是像煤灰一样的粉末。这个是固态么。
最后上两张其他的固态。煤灰一样的。

楼主:
看标识是 万裕的。但是脚是铁的。
没拆过这种,难道是因为耐压高所以这个结构?

网友:
终于见到真面目了

网友A:
一般不拆用表子也能大概区分
这种电容反向漏电流较大

网友:
体积少,容量大,耐压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拆用表子也能大概区分
这种电容反向漏电流较大

用t7测内阻几乎为0,测不出。
反向漏电1.9%,
容量1080uf。
感觉是真的,就是没见过这种结构。以前拆的估计电压低,都是像煤灰一样的黑泥。
这个结构不太一样,感觉是卷绕的黑泥外加一些纤维。

网友:
是的吧,至少是铝壳的,这个不专业,还是等专业人士回答吧

网友:
这是第一次见拆固态电容,其实我就是好奇为什么它叫固态电容?是因为里面没有电解液只用固态物质吗?

网友:
内阻太小测不出来,应该是真的吧。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B:
现在的假固态可以做得很干,拆开不是粉状的应该为假。一般我是用电桥测D值来判断,同容量下,液体和固态差别非常大,10倍左右是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假固态可以做得很干,拆开不是粉状的应该为假。一般我是用电桥测D值来判断,同容量下,液体和固态差 ...

我也觉得是假的,里面不是粉末的,是多层卷绕的黑色物质。没有那种粉末的东西

楼主:
又拆了个三裕的2.5v固态 粉末的。不过也是铁脚

网友:
粉末的是固态电容,黑色卷绕的是高分子混合电解电容,既有电解液又有高分子聚合物。

楼主:
又宰了一个16v1000uf的三裕,同样是铁脚。
内部和25v1000一样的,不是粉末状。
这个16v的保真。
说明这个25v的为真货。

网友:
铝壳电容不好区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固态吗

应该不是完全固态,是聚合物固态。
估计是固态不能高压,所以16v以上就是这种电解和固态的混合体。

网友:
很多假固态电容的防爆槽在底部引线位置

网友:
现在电容大多是铁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