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一个水冷式鱼缸灯

楼主(2023-09-13):
我的这个鱼缸灯可是折腾不少回了,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水冷散热的想法,但没有碰到合适的物料,直到买了上个帖子 (1、改造鱼缸灯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8470&fromuid=473544
2、快来!散热条,薅羊毛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0535&fromuid=473544) 中的铝槽,又薅羊毛买了散热条,终于可以制作水冷散热灯了。

先看示意图,和成品图。

下边是制作过程

上次买的铝槽及灯条备料

按灯的长度划线

截取适合的长度

另截取一段更长一些的,两端折弯做水槽

先底部折弯

再侧面折弯

水槽里边就这样,后边用704密封一下就行了

另一边如法炮制

水槽成形了

水槽和灯槽放一起看看

从边端看看

散热条截成两段

这散热条质地很硬,两个小电磨替换着好大一会才截开

制作插头。(本次制作做灯头部分,灯座和驱动仍用原灯的)

灯槽开条形孔方便走线

用原灯插头座

原灯头插座与改造接线板各角度比划一下

差不多了就接上线

转楼下

楼主:
插头板与灯槽放一起试试

反过来看看

看着位置不错,就上胶固定了

瞬间胶加704白胶,还挺牢固

开进水与排水孔

另一边

用滴管做连接管吧

剪成需要的形状

704白胶密封水槽和进水排水口

另一边

将水冷槽与灯槽粘接在一起(硅脂加硅胶,不知道是忘了照相还是照片丢了)

取出蓝光LED,水草需要

先把原灯条上的电阻取下,用导线连接

然后替换原LED,这次用分散式的,隔一组换一个,共6个(上次是3串一起换)

粘好了

把水冷槽与插座结合部加强粘接一下

制作灯罩,两端剪成这样,折弯后插入水冷槽两端缝隙

灯罩做好

整体样子

没接水管之前先试试电气连接

正常点亮,说明插座制作良好,6颗蓝色LED很漂亮

接上水管,正常运行(最后出水管换了一个孔径大点的管子,5MM以上。滴管太细容易形成气堵,流水不畅)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已经水冷了那水槽里的散热片是不是就可以不用了。

网友:
不会养鱼,不知道led一直照着会不会对鱼有影响?

网友:
循环水路降温,厉害了,这灯热量不大吧?这样能延长灯珠寿命么?

网友A:
不知道对整体的水温影响大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对整体的水温影响大不?

就像一根火柴烧一杯水一样

网友B:
还可以加个水流开关检测水流是否正常,没有水流时,自动限制功率,防止过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加个水流开关检测水流是否正常,没有水流时,自动限制功率,防止过热 ...

上下两个铝槽本身就是散热片,上边水槽中还专门粘了两个专用散热片,平时就是断流了,水槽里还有一定的水位保持着。即使上水槽中没水也没关系,只是比有水时湿度高些,灯头全身都是散热片,所以没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网友:
我也一直想搞个鱼缸,养点鱼给我家蓝猫作个伴,一直感觉有点麻烦下不了决心。

网友C:
感觉铝合金外壳再加散热鳍片,这么大的热容量和散热面积了,不用水冷也没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铝合金外壳再加散热鳍片,这么大的热容量和散热面积了,不用水冷也没事吧。 ...

不用水冷也可以,80度左右吧,用了水冷感觉凉

网友:
十分有创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水冷也可以,80度左右吧,用了水冷感觉凉

有80度那么高啊!那还是挺热的!

网友:
大婶手艺真好!偶养鱼都活不了多久

网友D:
养草的不是怕水温高的吗?大夏天的还要整个冷水机给水草降温,这反其道而行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养草的不是怕水温高的吗?大夏天的还要整个冷水机给水草降温,这反其道而行之哦。 ...

另外,用一根火柴给一杯水加热,能升多少度?

网友:
水槽上加个盖子防尘更好吧。

网友:
这动手能力真是碉堡了

网友:
这动手能力真是太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