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两台需要更换线圈的电磁炉

楼主(2023-09-13):
         最近碰到两台电磁炉,故障都是线盘的问题,第一个是九阳的,故障是典型的从线盘接口处出现问题,估计应该是长期大功率使用,导致板子上的接线柱接触不良,导致线盘接口处电流过大,致使铝线盘的接口处已经严重发灰。保护接口的热缩管都烧坏了,为了安全起见,建议给客户更换线盘。客户同意,而且提前付款。第二个是一个九阳的电磁炉,估计是使用者做饭或者烧水的时候离开了,还没有打开就闻到一股焦糊味。打开后发现,线盘基本上已经发黑了,焦糊味比较重,建议更换线盘,客户依然是提前付款。大约三天后,线盘到了,同时更换后,故障修复。顺便在检查九阳那个电磁炉的时候,发现由于线盘发热盘接口离高压电容比较近,导致0.27微法那个电容已经底部裂开了,顺便更换了。

网友:
板子竟然都碳化了

网友:
我铜的老货都还有好几个。

网友:
端子螺丝拧得紧也没用。铝线终究会氧化发热大,铜线还能焊接。接触电阻,焊接1毫欧姆以下,螺丝端子20~100毫欧姆氧化后更大

网友:
话说现在修这些还能赚多少钱?收太贵不修了,太便宜自己不划算,很多坏了都直接买新的了

网友:
长期大功率使用,铝线接头处太容易烧坏

网友:
我也换的这种希绕的盘散热应该好些

网友:
都是铝线盘惹的祸

网友:
长期高温,塑料会老化

网友:
这应该是铝线盘的通病了,无法根治

网友:
感觉要报废了,用着不放心啊。

网友:
铝盘容易氧化,虚连后氧化更快

网友:
很多坏了都直接买新的了

网友:
换的也是铝的

网友:
只能从淘宝咸鱼收旧的铜线盘,以前还遇到过有个大神自己盘一个

网友:
铝线接头处太容易烧坏

网友:
铝线盘的故障率会高一些么

网友:
现在铜线的不多了。。

网友:
主要问题出在铝线上

网友:
用坩埚融化锡,把铝线头放到锡里面,应该可以上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