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怎整,家人娘们宁愿相信维修师傅,也不信俺。

楼主(2023-09-13):
今下午娘们,用气泵住右前轮打气,随知她怎么搞的,气泵不动了,叫我下去看一下。(我在楼上),
我下去的时候,还跟我说,左前轮前几打过,现在开起来倒边重。我看一下那个无限胎压检测,左前轮2.5  右前轮2.3 。赶紧用那个带有放气功能胎压表把左前轮放到2.3,还告诉我打到2.5试过问过维修师。
我告诉她每辆车的胎压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会标在油箱盖这个地方。娘们一脸不信的样子,像我这辆车标在油箱盖 满载前轮2.3  后轮2.8.  就可以了。无语.........

胎压打高,对她来说方向盘会轻,但车子防滑和刹车会变差。明天看一下是不是那个助力油下降导致方向盘变重。

网友:
家家都一样,没办法

网友A:
这次维修师是对的,一般加气胎压要高点,还省油,其实都加到2.8都行,除了路感变清晰些,也没多大的影响,关键是省油!省油!省油!

网友:
楼主的文字看得我那个累啊!

网友:
油价那么高,胎压高点还是能省点的,2.5和2.8其实差别不大,没必要纠结.

网友:
气打太高开起来蹦蹦跳

网友:
你老婆其实没有错

网友:
标准胎压开起来舒服,不乱蹦,咬地也稳

网友:
差点点也没有多大关系,影响几乎没有

网友:
我的标称2.2,不过平常开的少,放的多,都是打到2.5

网友:
大多数娘们就像小孩一样,“老师说的”。

网友:
能自己动手就不错的,你还不满

网友B:
就不能说,跑偏是底盘有问题了,雨天路滑更危险,拿200我去店里看看,然后用这200去洗个脚多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不能说,跑偏是底盘有问题了,雨天路滑更危险,拿200我去店里看看,然后用这200去洗个脚多舒服 ...

同是九年义务教育,你为何如此优秀

网友:
家家都一样,一言难尽,

网友:
我的都在220左右。。参考值是2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次维修师是对的,一般加气胎压要高点,还省油,其实都加到2.8都行,除了路感变清晰些,也没多大的影响, ...

胎压高了确实省油,但是也有后果的,比如过个坎什么的震动的太厉害了,舒适性要差些,还有就是楼主说的防滑和刹车都有影响,因为接触地面积变小了

网友:
错字连篇,看的真累

网友:
不行就换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