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100μF电容,用于福禄克F15/17B校准

楼主(2023-09-13):
这是以前做的,用于校准福禄克F15/17B的电容档。其实我连个福禄克F15B都没有,做出来就放到一边,也没有装盒。正好收拾东西看到,给大家参考。福禄克这个表要的电容比较大,但还没到要用电容桥的程度,可以用实物电容,这个容值的成品标准电容很贵。DIY一个二三十就能搞定。cbb不是很适合做校验电容,cb,cls更适合,但大容量的很难找了。大容量云母电容更难找。好在校万用表要求不高,用cbb凑合一下吧。
电容主要是两只50μF并联,本想多买几只拼个100μF,可没想到20只都是偏低。那就只能并个小电容补偿了。这个又并了2只2.2μF,凑了100μF。

50μF是Vishay的MKP1848

2.2μF是红宝石的RX

凑到100μF

测测UT136B+

网友A:
无米之炊。。。。哈哈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的电容,学习了

网友B:
楼主应该早发
看我买的傻大个花了50大洋

网友:
容量小一点的还行,直接并联个小电容就行了
我那两个1uf的都是大点的,我也很无奈啊

网友A:
你要说二三十,现在来说几乎不可能了!很难碰上了,现在大多数人都是用这款电容。。。。。这价格。。。。

网友:
测电容好坏能随身带的最好用什么?为什么说万用表测电容看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说二三十,现在来说几乎不可能了!很难碰上了,现在大多数人都是用这款电容。。。。。这价格。。。。 ...

你这是发烧友用的,这价格都不是正常工业品价格。
普通的没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早发
看我买的傻大个花了50大洋

你这电容不算傻大个,我的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米之炊。。。。哈哈

是呢,在这个坛子上还被人笑话用了个ut136b+。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是发烧友用的,这价格都不是正常工业品价格。
普通的没几块钱

温飘试过没有?

网友B:
我在b站看过一up主校15B+用的电解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b站看过一up主校15B+用的电解电容

电解不行,不同的表测,误差比较大!国强现在也不用电解了,用的我前面发的发烧友电容

网友C:
哈哈,楼主标准电容隐藏功能是打架时可以当砖头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楼主标准电容隐藏功能是打架时可以当砖头用

感觉校准器件一般都外形粗壮,比如 标准电阻

网友:
成本不低呀

网友:
MKP电容好像就是CBB吧?以前玩发烧时候查的,印象是这样
还记着说MKP电容温漂比MKT和MKC大,但耐高温比后两者要好,后两者放在比较热的散热器周围容易坏

网友:
手头也没有那么大容量合适的MKT或MKC,翻了翻零件柜也只有以前玩发烧存的一堆MKP。RIFA的,拆机电容也不贵
到质检科用他们的台式数字电桥挑了半天,用好几个凑出个50UF,用于校准UT61B+和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飘试过没有?

不大于100p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