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公牛PDU GNE-108D 大号排插

楼主(2023-09-14):
小黄鱼捡的

从没玩过这样的
看着大,又是公牛的所以20多包邮搞了,是剪线的,看中的是4000W的功率,有个16A的插座
但是排插吧又没什么可以坏的,大不了换个开关什么的

这个比一般的长,壳子是铝型材的,手感不错

第一个是16A的插座

开关

开拆,不拆都不好意思说来过这里

这个固定耳可以旋转的,所以很好固定

地,接在铝壳上

一分为二,所有的焊线跟接线金属都用塑胶壳盖上了

铝材厚度

输入处两边有卡扣,拆开就好

开关,是公牛的,也是16A的开关

找了条4M的3X1.5的线,准备接上

头子只有10A的公牛头了,不过16A的也不适用多数插座,毕竟家用的除了空调座全是10A的座

把线开了,发现跟原配的差不多,原配的也是1.5的线?

没啥好说的,把线焊上就好了,只要注意颜色就行

发现指示灯只有一个电阻限流,所以拆都拆了不加个二极管怎么行

把插头这边的线也上点锡再用螺丝去压装

按拆的顺序反着装回去就好了

然后就得到一个4M线大功率的加长版排插了

加固定耳朵长

不加耳朵长

搞定
不知大家觉得这个公牛的插座做工如何?

楼主:
如果觉得看得过得去记得来点分呀

网友:
质量自然是没的说,但是,既然是拆插排,最关心的还是接触铜片材质厚度,你没拍

网友:
家里还真不知道用在那。

网友:
楼主没拍铜片,我主要是看里面的铜片的

网友:
焊线的公牛,应该还是老国标的时代。公牛的指示灯还是一如既往的缩水,碳膜电阻发热,烧掉是迟早的事。拆解公牛和正泰排插,分析LED和氖泡指示灯频繁自爆的原因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估计原价不便宜吧

网友:
这大插排可不便宜的啊

网友:
pdu插排质量就是好啊

网友:
这种机柜上用的都不便宜,貌似还有个什么PDU的名字

网友:
原来是机柜里用的大插排吧

网友:
机柜上用的都比较贵,估计质量也比一般的好一些。

网友:
经典的“游标卡尺测量铜片厚度”环节,竟然没有?

网友:
做工的确可以,但没有防雷的

网友:
再拆一次测铜片厚度

网友:
7楼说的正确

网友:
指示灯加二极管能延长寿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