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YMX] 忆捷固态S600/256G,rm1135主控,求开过卡的给个工具

楼主(2023-09-13):
忆捷固态S600  256G,rm1135主控,四颗64G颗粒,定制的,求开过卡的给个工具,万分感谢
网上查的是群联s11主控,结果到手是个小螃蟹 ,找到一个工具,错误如图。不能点自动识别颗粒

楼主:
坏块太多,卡死了。短接认盘1m,求高手

网友:
读一下ID看,板子上的ce与config不匹配

网友A:
这好像是我客户出的板子,用这包FW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好像是我客户出的板子,用这包FW试下

能自动选颗粒,可是不对。没有rtl_flash_id认出来id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好像是我客户出的板子,用这包FW试下

先求个rm1135主控flash_id查看工具,知道闪存颗粒在慢慢研究

网友:
学习了 螃蟹RTL5735主控

网友:
谢谢4楼的大神,希望有用。

网友:
用螃蟹的工具软件查出闪存ID,再找对应的开卡软件……

网友:
https://wwwx.lanzoum.com/inkkp1a7ospg

Lickoo大佬的魔改包,选择SSV4/SSV5的固件试试,应该是SSV4的

网友B(2023-12-29):
id工具分享给你,你上面这个开卡工具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楼主这个PCB上好像有个八爪鱼IC? …… 可能不是那么好开的

网友:
手机可以下载工具软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id工具分享给你,你上面这个开卡工具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2024-02-29):
我的也是这样的,求救啊

网友(2024-04-02):
新买的,直接不认盘了

网友(2024-06-02):
我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盘。估计开不了

网友(2025-01-12):
短接认盘1m,也是能开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