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LED驱动电源.型号LY12-24W

楼主(2023-09-13):
拆个LED驱动电源.型号LY12-24W

网友:
现在这种驱动都算好的了

网友A:
好歹还有这么几个元件,算是不错了...

网友:
能够满足最基本的功能就OK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歹还有这么几个元件,算是不错了...

不算最差的

网友:
输入黄色那个元件一般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