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一体空气开关漏电保护开关的问题

楼主(2023-09-13):
电动车的充电桩开关,装好一周年,一直是用时把开关打上去,用完打下来。

一来充电桩带远程控制,空载时功率6W左右,另外防止被盗用,虽然地下停车场一般没车位的进不来,充电桩设置了每次通电要设置一下才供电。
操作方式是拨右边空开,黑色手柄。今天回家按往常拨黑色把手,拨不上去,触发力比正常的轻,拨上去后跳下来,蓝色的漏保没有一起打上去。
漏保拨上去后,空开才能打上去,之后通电正常。但手动打左边蓝色上去,黑色的不会联动,即先拨左边才能拨右边。
如果漏保没打上去,只打空开则出现前面的问题,打不上去,印象中没有遇到过。
漏保测试正常。忘了测试漏保动作是否会触发空开。
请问这样正常吗,正常的话那就不管了,保修一年,现在刚好一年,叫维修麻烦。
论坛搜索了一下,有说ABB的寿命,漏保 空开有1万次。
写完这个帖子的时候,发觉脑抽了,忘了以前操作的时候漏保是不是一起开关的。只动黑色部分,左边是不是会一起联动,包括开和关?
如果以前漏保都保持打开,只是上次关闸的时候比较匆忙,不小心把左边的漏保也打下来了(上次操作是一大早,出远门几天了),导致今天操作跟往常不一样,那以后只打右边,左边不用管(就是以前的操作方法,保持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
没看懂这是在干啥,反正你觉得坏了就叫人来修就是了...

网友:
带载开合寿命一百次以内,触点就会完蛋。
以前不是有人说要用接触器的吗,根本没有几个厂家会用。充电桩和电热水器基本都是小型断路器(空开)。

网友:
坏了自己换的

网友:
把盖子拆开,很简单的,拍照记着接线位置,换个试看。

网友:
看得我脑子嗡嗡嗡。

网友A:
这东西怎么远程控制要网络的么

网友:
远程控制通过电网调制吗?

网友:
这东西远程控制肯定要另加模块

网友:
在保还说啥?打电话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怎么远程控制要网络的么

远程控制是充电桩的功能,这是前面的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远程控制是充电桩的功能,这是前面的开关。

发个图来看看

网友B:
都是老油子了,换个空开/漏保,还搞不定?
我们要勇于探索未知

网友C:
先开左边,再开右边。。。。
正常的,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开左边,再开右边。。。。
正常的,没毛病。。。。

OK 谢谢。
那就是以前 漏电开关都没打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老油子了,换个空开/漏保,还搞不定?
我们要勇于探索未知

ABB耶,应该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