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小孩的玩具手持小风扇

楼主(2023-09-13):
拆个小孩的玩具手持小风扇

网友:
不是无刷的

网友:
和楼主同款,这个USB口容易脱焊

网友:
可拆卸的电池好评

网友:
各家的都差不多,看来是通用方案

网友:
这种产品大同小异。

网友:
也有两个和这个外观一样的

网友:
电机不行啊

网友:
能凑合用,价格不高,坏了就换系列

网友:
电机没拆开

网友:
什么场景才用的到这种风扇?

网友:
一个小芯片集成了充放电,调速控制

网友:
这种就是走路上扇着玩的

网友:
这玩意都开始用有刷点击了吧

网友:
小孩子玩玩还是可以的

网友:
里面是复读机上有刷电机,超薄电刷大功率易烧断。好的是无刷电机。

网友:
同样的玩具也有一个

网友:
有刷电机,只能是小孩玩具风扇

网友:
这个家里有好几个,主要用来给孩子吹热饭,可更换电池很方便,报废的电池随便充充电,放着上面还可以用好几天。

网友:
还是挺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