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微波炉噪音大,与高压电容老化有关

楼主(2023-09-13):
最近修好一个前后分别烧高压与低压保险的微波炉,最后查电容两极短路了。换好厉工作正常。连原来使用时有嗡嗡的噪音都不有了。所以微波炉澡音大,预示着电容己快损坏。容量减少,高压直流波纹增大,电容漏电,负载加重,电流增大,两者都是澡音增大的原因。

网友:
现在变频的多了,不好修了。

网友:
完全有可能

网友:
好像也是因为电容的问题。

网友A:
我早点看到这帖就不至于吧一台老格兰仕给卖废品了

网友B:
这倒是头一次听说。之前遇到过一个嗡嗡噪音大的微波炉,换磁控管就好了,磁控管噪音大,有时候会发现磁环松动甚至断裂。
前几天修一台啪啪打火声的微波炉,只有打火声音,找不到打火痕迹,最后发现是高压二极管接地处有油污,清理干净就好了。

网友:
回头看看我的微波炉是不是电容老化了,噪音比较大

网友:
我家的也是噪音大,电容用电桥测过,参数和新电容没啥区别

网友:
我家的换了个磁控管,还是嗡嗡的

网友:
奇怪的姿势又增加了。。。感谢楼主

网友:
很好的经验,收到

网友:
有空换个电容试试,现在噪音很大了

网友:
对有可能是电容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倒是头一次听说。之前遇到过一个嗡嗡噪音大的微波炉,换磁控管就好了,磁控管噪音大,有时候会发现磁环 ...

貌似换磁控管好了,有可能是固定螺丝松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貌似换磁控管好了,有可能是固定螺丝松了。

。。。。。。。。。。

网友B:
引用 楼主:
。。。。。。。。

第三条,微波炉磁控管内有晶体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三条,微波炉磁控管内有晶体管?

应该有,要不直流高压怎样变成微波,应有变频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早点看到这帖就不至于吧一台老格兰仕给卖废品了

真浪费啊

玩数码的能修就修,不能修改点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