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202小型缝纫机底线不能上来第一拆修

楼主(2023-09-14):
202缝纫机第一次可以带上底线,接着后面就不上了了 放上布料缝纫只能有上面的面线在布料上 下面的底线带不上来 ,按我原来发的帖子对好勾尖和针的距离都解决不了。
仔细观察,发现勾尖磨损了不尖了 用小锉刀把勾尖外部挫尖再打磨光滑就可以了,注意不要挫勾尖靠近针的那面。这是重点。

-4 yk:/202缝纫机底线穿不上来维修 https://m.youku.com/mid_video/id_XNjAyNDcxODQ2MA==.html?scene=short&playMode=pugv&sharekey=608da196c261c2bf7533b7eef0ad13307 长按复制此口令$f15IdzeaUpa$,打开【优酷APP】,在搜索框中粘贴,即可观看啦~

网友:
上错板块了吧。

网友:
下面是塑料还是尼龙的?

网友:
加有缝纫机不会用。

网友:
貌似是塑料的,换成金属的估计耐用

网友:
干多点活会磨损梭头

网友:
数码之家人才济济啊

网友:
我那个原来也是这种塑料的磨损了,后来淘了个金属的,这些东西好像规格都是一样的。

网友:
塑料或尼龙时间久了都会磨损,老缝纫机那部件是金属的就不存在这问题。

网友:
磨损没那么快吧,可以调一下针,让针上对应梭尖的一段平面刚好靠近梭尖。这种平置的梭第一次见。

网友:
塑料旋梭不耐用,尽量换金属的。手动缝纫机,理论上可以像缝鞋机做微型旋梭,实际有好多是单线结构,易开线。

网友:
这种平置的梭我也是第一次见。

网友:
玩缝纫机的坛友不多见啊,支持下

网友:
主打一个应急,偶尔用一下,不在乎磨损,长期使用会买更好的。

网友:
钩线用塑料件,烂

网友:
缝纫机出现这个状态,应该与使用年限和使用率有关系,最好是更新维修比较合适

网友:
这小东西是塑件,肯定不耐磨。

网友:
也有啊,是那种老师的 ,不会 龙,连线都不会穿

网友:
怎么看着是尼龙的。一般应该是金属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