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酷比魔方iwork10旗舰本加键盘

楼主(2023-09-14):
晚上花了几个小时,给iwork10旗舰本配了个无牌键盘,凸起间距不对,改造后开合自如,合上尺寸刚好。凸起3mm板太厚,2mm板加热缩管正合适,两侧夹板1mm,均为铝板。热缩管用钻孔定位针在孔里转几圈,开孔比钻孔光滑。

网友:
我看成加硬盘,我还在想为啥没拆开

网友:
貌似我家还有一台酷比魔方的平板呢,老多年了,不知道能不能开机了。

网友:
改得不错,成笔记本了

网友A:
酷比魔方,好多年的牌子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酷比魔方,好多年的牌子了

不老,最近貌似还在出新机器,他家的平板还可以的,就是通病触摸屏爱坏

网友B:
改的不错,我的11没舍得打孔啥的,搞了个接口一样的磁吸键盘凑合用了,原装的想买都买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的不错,我的11没舍得打孔啥的,搞了个接口一样的磁吸键盘凑合用了,原装的想买都买不到 ...

我这个找了好久,看着差不多,到手间距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老,最近貌似还在出新机器,他家的平板还可以的,就是通病触摸屏爱坏 ...

触摸屏我注意到充电快结束时容易乱跳,我外接鼠标,把触摸卸载了,没法禁用。

网友C:
有线键盘?用无线,蓝牙可能好点。

网友:
这个改造的好哇!

网友:
这个改造的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线键盘?用无线,蓝牙可能好点。

本来是磁吸触点的,引出线可以通用,话说这线也花了好几个小时,主要是装好盖板盖不上,侧面钻了好几个孔。有空恢复触点,至于无线还是算了,一是键盘兼支架,二是我用来接RSP1收广播的。

网友:
如虎添翼啊

网友:
以前拆修过一个,太麻烦,羡慕楼主的手艺。

网友:
厉害厉害,心里手巧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触摸屏我注意到充电快结束时容易乱跳,我外接鼠标,把触摸卸载了,没法禁用。 ...

我是趁刚开机还没跳的时候禁用的,等跳了就没办法了,除非拆机拔排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找了好久,看着差不多,到手间距不对。

他们家的这个触点挺变态的,很多都不合适

网友:
加了就是笔记本,两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