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拆一个Zwick拉力测试机

楼主(2023-09-14):
昨天实验机反应拉力测试机开机,电脑提示找不到设备,开始怀疑是串口线的问题,万用表实测,只有5号线是通的,拆开看看,发现不是标准的rx,tx交叉接法。。。,测了根都是通的。

拆了看看没有发现什么明显有问题的地方

好大牛啊

这货十几年前的产品,可靠性还是不错的

开机不行的话,关机后马上再开机就可以了,由于有很多测试任务在的排队,只能让他们先用着,暂时不要关机了。怀疑是电源模块的问题,Zwick售后说这个产品太老了,早就停产了,配件也找不到了,只能等空闲时再慢慢排查了。

网友:
里面料不少

网友:
我们实验室还有美国英斯特朗的万能试验机

网友:
比较复杂,维修难度不低

网友A:
ZwickRoell,160多年来,ZwickRoell在材料和部件测试方面表现出了卓越的技术性能、独特的创新性、超高的品质和杰出的可靠性。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种测试机的板子。

网友:
不愧是实验室的设备,里面真复杂!

网友B:
板子很干净,机房环境卫生做的不错

网友:
第一眼过去,好大的牛,第二眼看过去好大的牛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很干净,机房环境卫生做的不错

必须的,实验室要求恒温恒湿

楼主:
引用 网友A:
ZwickRoell,160多年来,ZwickRoell在材料和部件测试方面表现出了卓越的技术性能、独特的创新性、超高的品 ...

我们好多测试设备都是这家公司的

网友:
这种机器扎实耐用

网友C:
环牛变压器看上了

网友:
好大的牛啊

网友D:
现在的拉力机可比这个小多了,基本上就是一个小盒子...

网友E:
可以试试检查电源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拉力机可比这个小多了,基本上就是一个小盒子...

这个是测试橡胶的,小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试试检查电源滤波电容

我也觉得电容是重点检查对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环牛变压器看上了

如果设备报废的话,我就把牛拆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测试橡胶的,小不了

我说的是控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