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改造镍氢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3-09-14):
最近需要用电池的地方比较多,
手上又有一些可充电的镍氢电池,
找到一个以前的充电器,拆开发现是简配的

正面,可放4节5号或7号电池

底面是这种插头

一些参数

拆开一看,电路板倒是挺大的,就是没几个原件,
所有贴片都没有贴,直接焊一个二极管一个电阻就连到电池了,

这个电路板应该是有二种版本,简配的就是二极管串一个电阻
正式板应该是有运放,电压基准等
.

既然电路板都有了,那就有得折腾了,
根据线路画了电路图,
工作原理如下:

TL431提供1.4V电压基准,给到LM358的反相输入端,当电池电压低于1.4V时,LM358输出低电平,PNP三极管导通,能电池充电
电池充到1.4V后,LM358输出高电平,三极管截止。

网友:
建议买现成独立充电的

网友A:
两颗一组充电确实不太好用,家有两个松下的就是要两颗一组一起充的。

网友:
有知识又有能力就是好

网友:
这种傻瓜充也有用❓❓

  还以为坛子里人手都有一两只¥十块钱一个的SONY索尼BC-CS2A/B呢,服役十多年了。

网友:
能用就行,谢谢分享

网友:
不是智能充就是个玩具而已了。

网友:
换8块钱的1~10串镍氢充电模块。
紫米的usb充电器算是最便宜的4槽智能充电器了。

网友:
有技术就是好

网友:
以前买的慧眼还可以拿出来玩一下

网友:
现在都是锂电池了,这个没必要了吧。

网友:
充镍氢电池还得智能充电器

网友:
这是要补全贴片元件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颗一组充电确实不太好用,家有两个松下的就是要两颗一组一起充的。

确实是的,万一就充一个电池怎么办,设计人员没带脑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的,万一就充一个电池怎么办,设计人员没带脑子

这种情况我都是把没电的和满电的一起充,充充更健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颗一组充电确实不太好用,家有两个松下的就是要两颗一组一起充的。

本来是两组一起充的,我给改了一个一个充了

网友:
充电器不值钱,楼主的 智慧是财富

网友C:
我用CS-2B冲镍氢电池,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CS-2B冲镍氢电池,还行

我估计坛子里很多人都人手都有一两只¥十块钱一个的SONY索尼BC-CS2A/B呢,快二十年的老经典了。
  镍氢电池对比锂电池唯一的好处就是不会起火、爆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