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自装电动工具外挂导致的惨案

楼主(2023-09-14):
安装外挂记得一定用原厂螺丝,这位朋友随便找个螺丝,螺丝过长打进了主控,主控起火烧毁,电池镍片烧断。

警钟长鸣!友友们切记啊!

网友:
赞同!小心驶得万年船。

网友:
改装工具一定要小心

网友:
火光加闪电

网友A:
还有手机,有的用的螺丝不同,短螺丝处用了长的,有些会把屏幕都打裂

网友:
拆装螺丝一定要注意   稍有失误后果自负

网友B:
实在不记得,拆装之前手机拍照,拆下的螺丝位置对照板子放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手机,有的用的螺丝不同,短螺丝处用了长的,有些会把屏幕都打裂 ...

上次一个朋友自己修电池,螺丝位置错了,直接打进电池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在不记得,拆装之前手机拍照,拆下的螺丝位置对照板子放好

我都是架相机拍视频,螺丝按位置放,年纪大了,记性不好。

网友:
拧螺丝,记不清了就尽量用短的。实在没有就不拧了

网友:
为啥修手机的镊子都用陶瓷的,怕短路,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是架相机拍视频,螺丝按位置放,年纪大了,记性不好。

这才是对工匠精神基本的尊重!!

网友:
哎,现在拧螺丝都是一门技术活……

网友:
损失惨重呀!

楼主:
好几张呢

网友C:
啥叫外挂?那个挂钩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叫外挂?那个挂钩么?

恭喜你,答对了

网友:
挂钩那个孔不是用机司螺丝么?怎么可能插得进主控?楼主朋友用自攻螺丝打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