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DIY米家人体微动传感器,24G毫米波雷达

楼主(2023-09-14):
起因:
       家里厨房、餐厅、客厅三个灯的开关在一起用的是三开开关,位置在入户门口,
离厨房有段距离,进出厨房开关灯非常不方便,就想搞成智能开关,用米家自动化开
关灯,前2天在京东用东东农场红包和京豆入手了米家智能开关--三开单控版,到手价格31元。

       光有智能开关不够,还需要人体传感器,检测有人开灯,但是白天不需要开灯,又不想
设置时间段生效,所以还需要请出米家光照度传感器,检测亮度,正好这些东西家里都有。
开灯逻辑如下

开灯问题解决了,但是关灯还用米家人体传感器就不太理想了,人体传感器检测时间过长并且
轻微的动作检测不到,设置时间短了容易误触发,设置时间长了又浪费电,正好前段时间入手
了海凌科LD2420P24G毫米波雷达模块,可以检测人体运动和微动,就想折腾一下,接入米家,
改成米家微动传感器。(LD2420P不支持静止人体检测,当时买的时候没注意,幸好厨房也不需要检测静止人体)

改造用到的材料

正片开始

首先登场的是yeelight插电夜灯(光感版

拆开的样子

多余的地方打磨掉

把里面原先的夜灯PCB拆的,不要了,大体摆放下位置,从左到右依次是DC-DC模块5V-3.3V、LD2420P本体
和AC-DC模块220V-5V

固定雷达模块,LD2420没有蓝牙,只能接电脑连接上位机调试,把引脚接了出来,方便后续调试

供电模块用703硅橡胶固定,忘拍了,胶固化后开始接线

雷达输出接米家门窗传感器1代,忘记拍了,借用网上的图片,接A点位置

完成后的样子

有人门窗打开,无人门窗关闭

关灯逻辑,目前运行没有问题,看后续怎么样吧。

本帖完(忘了一件事,雷达模块跟电源模块靠的太近了,会受到干扰一直输出高电平,导致门窗
一直显示打开状态,这问题困扰了我好几天,为此还找过海凌科技术咨询原因,后来还是不经意间把雷
达模块远离了电源模块才发现了这问题,我目前是把电源模块贴上一次高温胶带绝缘,然后再贴锡箔纸
屏蔽,最后再贴一次高温胶带绝缘)

网友A:
依赖网络的都不科学,断网就歇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赖网络的都不科学,断网就歇菜

现在断网几率不大,如果有中枢网关还可以本地运行,最后能还手动开关,所以为啥不用

网友B:
高级,专业人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级,专业人才。

我也是小白,在论坛向大神学习

网友C:
也想DIY一个放在厨房顶上,不知道毫米波能不能穿透金属吊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想DIY一个放在厨房顶上,不知道毫米波能不能穿透金属吊顶

不能穿透金属,可以用射灯或筒灯改装

网友:
人体传感器在类似夜灯控制开关里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能马虎。

网友:
非常不错的集成!用现成的模块实现扩展的功能

网友D:
过来学习学习,楼主电路知识挺丰富

网友E:
厉害了……遥遥领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来学习学习,楼主电路知识挺丰富

欢迎相互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厉害了……遥遥领先

遥遥领先可不敢当

网友F:
还有更好的方法:
光照度检测是否开启
红外热释放检测有人,控制打开24G雷达,
雷达检测确认有人再开灯,否则不开灯
双重认证
减少雷达耗电和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更好的方法:
光照度检测是否开启
红外热释放检测有人,控制打开24G雷达,

欢迎探讨~

网友G:
现在汽车上辅助驾驶系统用的雷达是不是也是24GHz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汽车上辅助驾驶系统用的雷达是不是也是24GHz的?

好像就是24G的

网友:
米家的智能家居的系列应用及改造,这样比原先更方便。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能穿透金属,可以用射灯或筒灯改装

那亚克力面板能穿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亚克力面板能穿透吗?

亚克力可以穿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