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油烟机改双速思路

楼主(2023-09-14):
1  油烟机家里娘们拼多多买的,200块不到吧,带有触摸功能。如果我买会买那种老式机械开关的。这不用了七八个月坏了,又给我锻练的机会。经检查,双电机,双双阵亡,同一天挂掉。你说坏了就坏了,还两个同时坏掉,坏一个也行。当然这价格肯定是铝线电机子大家不用猜了。
2  双电机单速控制

3  打算买全铜电机是双速的。打算改成双电机双速(原左右电机功能不使用)。如果 左电机键慢档,右电机键快档。但是使用双电机功能键,两个继电器是同时工作的就遇到问题,电机快,慢档线就并联在一起,大家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1(目前我想到方法是把那个双电机的功能键给去掉。)
2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继电器控制两个电机,增加继电器控电流,原继电器10A,一个电机满载也有180W。
3  大家给我分析一下可行性。

下图网上借用的图片。

网友:
搞个无刷无极调速的,密封做好,控制板外挂

网友:
换电机同时换双电机双速控制板

网友A:
还不到一年,不应该找售后吗

网友B:
200元好便宜!我2013年买的火星人集成灶X6,当初花了9500元,不过用了8-9年都没出问题。

网友:
朋友送了一个抽油烟机电机给我,竟然不是全封闭的,这让我感到很困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00元好便宜!我2013年买的火星人集成灶X6,当初花了9500元,不过用了8-9年都没出问题。 ...

200块钱就两个铝线电机加一块控制板,加个外壳。。
你的9500都是集成灶台了。。能比吗?

网友:
200元纯属给自己添堵,还弄的满手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不到一年,不应该找售后吗

这东西差不多是一次性买卖的。

网友:
抽油烟机还是要买质量好些的更换和维修也麻烦因为有油。

网友:
抽油烟机用无级调速多此一举,快慢两挡位即可。
电路板真是缩水,你的起码还有安规电容,保险NTC电阻Y电容电感全部没了。
风扇一个快一个慢,小心像论坛某些帖子里说的一个吸气一个出气。同声同气同样快慢更稳妥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00块钱就两个铝线电机加一块控制板,加个外壳。。
你的9500都是集成灶台了。。能比吗? ...

当初也是被忽悠了,说什么省了一米台面,又有消毒柜,碗篮收纳,烟灶联动。说实话,除了噪音大点,其他还真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0块钱就两个铝线电机加一块控制板,加个外壳。。
你的9500都是集成灶台了。。能比吗? ...

集成灶现在也没便宜多少...

网友:
理论上应该没问题。控制板无非是输出220v电源,你接单电机或者电机快慢速都是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当初也是被忽悠了,说什么省了一米台面,又有消毒柜,碗篮收纳,烟灶联动。说实话,除了噪音大点,其他还 ...

一米台面加上其他的,其实很合适,重点是油烟直接吸走,还有油烟机不碰头,噪音还在下部,耳朵舒服。

网友:
光留下壳子其它差不多都得改了吧

网友:
200块的东西就是这样了

网友:
有没有直流电机可以替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米台面加上其他的,其实很合适,重点是油烟直接吸走,还有油烟机不碰头,噪音还在下部,耳朵舒服。
...

嗯,当初最主要是听说上装的抽油烟机的油烟会经过人的面部,对人不好啥的,所以选了侧吸的集成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