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 旧的台电平板主板怎么改直供电?

楼主(2023-09-14):
收拾东西找到一个旧的台电平板主板,因为有hdmi接口,准备连电视用,电池不行了(电池可以开机),准备不接电池,直接用充电器供电,找了个降压板,用5A的电源调到4.2V接在了电池保护板上,不能开机,长按也只是闪烁,直接接在充电口的话是完全没反应的,求助怎样改可以直供电?

0915更新 ---确实是降压板的问题,5A的电源,降压以后不到2A了~换了一个,可以开机了!谢谢各位大佬!

补一张图 现在接个小电池是可以开机的 只是开不了几分钟,用图上这个降压板输出4.2V接到电池保护板上,去掉电池,就开不了了。上图是我接充电板到电池上的时候拍的,一样可以开机,开不了几分钟。求助抛弃电池的接法。

网友:
调到4.0V直接并联到电芯上……

网友:
再调电源3.5~4.1V接保护板。
你这样相当于有电池也不开机,接5V电源更加不开机,挂了吧。

网友:
我也有个平板想改直供电,考虑的是保留电池,把4056充电板直接接到电池上

网友:
这是说板子有电芯识别吗,但接电芯应该就是等同于电池了,难道保护板还能判断接的是不是电池?

网友:
过了降压板是不是电流跟不上

网友:
中间的黄线怕是识别电池的,原电池上可能有电阻之类的

网友:
接个大电容(如2个超级电容串联)代替电池试试

网友A:
你把4056当降压板用。。。扶不起

网友:
不用4056,5伏直接串联两只二极管试试,不行黄线用电阻分压接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4056当降压板用。。。扶不起

不好意思 是开不了机,我又把降压板拆了,接了电池和充电板上去,然后拍的照来求助

网友:
多加几个滤波电容,电源瞬间带载能力跟不上,多并几个电容试下,应该可以,黄色的线是NTC检测电池温度的

网友:
按照我的做平板电脑的经验,不接电池,接DC输入口是可以正常开机的。如果非不行,可以考虑接一个容量少的电池,然后通过DC口供电

网友:
是不是调压板的输出电流小的问题

网友:
接个小电芯,把外接电源接在电芯上,锂电保护板换电芯后需要充电口加电激活一下。

网友:
应该是电流太小,不足以开机

网友:
感觉外接电源的功率不够。

网友:
借一个稳压电源或者,对应电压的DC稳压器,如果还是旧电池能开机,而稳压器不行;就要考虑是不是电池有识别管教,不接不让开机了。

网友:
应该是你的降压板电流不够  我有改过一个目前用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