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1000mAh锂电,5块200mAh锂电并联,请问输出电流,负载能力那个大?

楼主(2023-09-14):
我猜是5块200mAh锂电,为什么呢?哪位来解释。

网友:
同类型电池的话,按照合格锂电池定义的充放电电流倍率的话,是一样的。

因为电池厂家定义电池放电电流都是用C代表的,比如0.5C,比如1C。

那么不管你多少块并联,放电能力最终还是看实际电池容量的比例。

实际上,还是并联的放点能力强一些,毕竟体积小,表面积更大,散热会更好一点。

网友:
楼上都说完了电池内阻不一样并联,放电能力不一样,实际上还是要好些,特别是现在手机引入双组电芯,为的是多路快充,如果电池性能参数不一致还拖后腿,所以没有大规模推广

网友:
差别很小,忽略不计。
这就像问一包500张的纸和5包100张的纸哪个更多一样,不考虑工艺差别,长款一样的容量不同厚度也不同,容量小的内部少叠几层,容量大的多叠几层

网友:
问这个没意义,直接说你想干啥更好...

网友:
合格电芯的话差异不大,1000mAh内部也是并串联,看保护板限制了。
200mAh再5并,如何管理

网友:
这个要看电池的放电能力,动力锂电池动不动几十C的放电,放电能力很可观。

网友A:
只写了容量,没写倍率
要知道现在最高可以到300c以上
上次我看见一个电池,容量很小,可以带载放电70A,峰值350A,我都惊呆了

如果一定要高电流持续放电,可以直接选超级电容,与你这个小容量电池容量差不多,但是负载能力强大的多,几百安轻轻松松

网友:
哪个内阻小哪个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写了容量,没写倍率
要知道现在最高可以到300c以上
上次我看见一个电池,容量很小,可以带载放电70A,峰 ...

70A持续放电?这得多大的电极极耳。。。。。。

网友:
引用 网友B:
70A持续放电?这得多大的电极极耳。。。。。。

我也没看见多大的极耳
依稀记得容量好像只有350毫安
但是放电300安左右
你去黄鱼上找点焊看看

网友:
用电池内阻表量一下内阻哪个小 就知道了

楼主:
谢过2楼,3楼,4楼,阐述。

理解了一些,总结,大家看看说的对否,
电池并联带载能力,重要看的是组内单个电池的电压,由于各电池内阻有差异,时间单位内,带载能力就不一样,输出电压就有高低之分,
高电压的电池优先输出,向负载提供电流,直到输出能力减小而电压减小到平衡其它电池的电压,
就是说并联电池组中,时间单位内只有高电压的电池在输出,其它低电压电池被截止了。
也许,时间单位内,就只有一个电池在输出,其它电池被截止。

网友:
不知道,还有内阻项呢

网友:
重要的是内阻,容量与电流没有关系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过2楼,3楼,4楼,阐述。

理解了一些,总结,大家看看说的对否,

不是只有一个在输出,各个电池内阻不同,全部并联时,电压相同,所以内阻上的压降也相同,假设2个电池并联空载3.8V,一共输出3A电流,其中一个内阻100mΩ,另一个50mΩ,那么带负载时电压降低到3.7V,100mΩ那个输出1A,50mΩ那个输出2A,每个电池在自己的内阻上的压降相同(都是0.1V),因此不会出现只有一个电池输出电流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只有一个在输出,各个电池内阻不同,全部并联时,电压相同,所以内阻上的压降也相同,假设2个电池并 ...

那么,按你这个说法,5块锂电并联后的输出能力是被大大的加强了,5块锂电是在同一时间单位中一起叠加输出。你跟楼上的诸位说法就不一样了,他们说不会有加强的,即使有也是一点而已。

网友D:
输出电流的能力,5个并联,理论上比单个提升5倍,如果和1000的比较,要看各单体的参数,不能一概而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电流的能力,5个并联,理论上比单个提升5倍,如果和1000的比较,要看各单体的参数,不能一概而论 ...

你的看法就是说,锂电并联是能大大的增强输出能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