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渣米充气宝I代不行了

楼主(2023-09-14):
渣米充气宝I代,用了几年了一直没让我失望
现在电池不行了,容量下降利害,打一会就红灯
更换电池的工作就提上日程了

几年下来没有好好爱护的,垃圾成色

看论坛大佬拆得多了,自然知道从PP玩起

翘开PP拧开四个螺丝就可以把本体推出来

面板液晶显示和按键

按压开关,黑色的气桶插进来就关机,反之拔出就开机
每次插拔我都很开心

侧面打气桶电机+传动机构

传动轴和此轮都是金属的,还比较耐用

前液晶面板取下就是电池管理控制部分

渣米用的力神电芯,现在内阻23毫欧左右,但容量降得利害了,内阻还没降多少
这点比较奇怪,懂行的大神给科普一下

拆机松下18650B 容量3200-3400左右内阻45左右

拆解时小心点,尽量不损坏原镍片,用原镍片焊回就行

液晶显示正常的,刷新率太低导致拍不完全

装完机才发现条没帖只能丢弃了

谢谢捧场

网友A:
这玩意要动力电池才行的。最近骗多多不是热卖的刮码亿伟25P非常便宜嘛,3元左右一节,回来挑选配对一下。

网友B:
这种大功率设备用容量型电芯不太合适。

网友:
收藏一下。刚刚买了一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要动力电池才行的。最近骗多多不是热卖的刮码亿伟25P非常便宜嘛,3元左右一节,回来挑选配对一下。 ...

怎么薅3块钱的,为毛我都是4块钱

网友:
我非常好奇楼主这么看不起这个牌子,为什么还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怎么薅3块钱的,为毛我都是4块钱

我没买这货。看其他网友买的最便宜有2块多的。

网友D:
连杆活塞都是塑料的?

网友:
不知道动力电芯对比普通的电芯,是不是就是内阻要小很多?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区别

网友:
动力电池内阻要小的多  一般5c的电池 内阻不超过12毫欧

网友E:
这玩意能打汽车车胎吗

网友:
楼主老司机,鉴定完毕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要动力电池才行的。最近骗多多不是热卖的刮码亿伟25P非常便宜嘛,3元左右一节,回来挑选配对一下。 ...

那玩意不多串并配随便整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没买这货。看其他网友买的最便宜有2块多的。

现在都是9元左右了。

网友:
做工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要动力电池才行的。最近骗多多不是热卖的刮码亿伟25P非常便宜嘛,3元左右一节,回来挑选配对一下。 ...

亲测使用半年,毛事没有,松下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大功率设备用容量型电芯不太合适。

亲测使用半年,毛事没有,松下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能打汽车车胎吗

试过,是可以的,机器也有汽车模式,但是基本上如果一条胎完全没气,就只能打一条胎,而且巨慢

但是用来给汽车补气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连杆活塞都是塑料的?

全金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都是9元左右了。

9元多的是正品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