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前几天吧壳子大概的搞完下载继续搞套套……

楼主(2023-09-14):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3610-1-1.html

找了一圈没用合适的套
6角批头好像更常见
没好工具改6角孔很难啊……放弃
换圆的直接打孔就行 选用800系列的和轴尺寸一样
还好工具不锈钢是真搞不动啊啊啊,最少也得有个台钻才行
不锈钢的先放一边有空再慢慢磨……
pvc管就很轻松了………

20的管大小刚刚好,马达也套的比较紧14500电池也没多大晃动在里面
¥0.03买了0.5米灰色pvc管

4mm的轴用800系列的头刚刚好 就是短了一点点,下面只有5mm左右套进去
要收再长5mm就玩美了,只有简陋的手电钻……,
中间塞个自攻螺丝,然后中间2mm麻花钻打洞……打完就这样,工具有线只能是能用不好看情况了
联轴器1.3一个。总感觉黄铜的不耐操,不锈钢的又整不动…………

两个都打好洞,是穿孔中间也不方便家磁铁,中间再打个孔,塞个钢珠进去套个皮圈,这样就能卡住批头不会掉下了

搞完收工……充电笔式小螺丝刀只能打打小螺丝,大螺丝打不动,的换大的上,手头801的可以打自攻螺丝
是不是常规的单齿轮都很大噪音?手头三个不同尺寸的单金属齿轮的都声音比较大,一个双金属齿轮的静音很多。
双齿轮是左右两个完全一样的齿轮这样的应该比单齿轮的耐用很多吧。

pvc管                        0.03
联轴器                      1.3
减速马达                   5.2
电池                         10
正反转充放电等芯片   6
快递费一共              12

人工                         黑奴

好像做下来成本也不低和买成品差不多了……还没买的好看

网友A:
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晦涩难懂,读着吃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晦涩难懂,读着吃力

体育老湿:这锅我不背...

=================

网友B:
一定要保持同心度,不然就是能够转起来,实际使用意义不大。

网友: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网友:
刚刚坛子里看到十几块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保持同心度,不然就是能够转起来,实际使用意义不大。

同心度一般般,做螺丝刀应该够用了又不是电钻

网友:
批头卡珠,亮点!!!
好主意~~

网友:
自己做东西的成本当然高了,每一个小零件看上去都不贵,加到一起就贵了。

网友C:
价格不管,只看手工!手艺挺不错的,怎么在洞旁边开槽的?

网友:
钢珠和橡胶圈用的恰到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价格不管,只看手工!手艺挺不错的,怎么在洞旁边开槽的?

先把洞读了再中间钻就行了,没有工具就只能这样的土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把洞读了再中间钻就行了,没有工具就只能这样的土办法…………

学到了,原来还可以这样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