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关于脉冲 传导 辐射认证用到的滤波器拆解 好几十块钱 做工一般

楼主(2023-09-14):
公司开发的一款医疗产品 认证要求需要 选型了一些滤波器 (后来选型了新型号电源后 大大降低了对此滤波器的要求 可查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3181&pid=15254306&page=1&extra=#pid15254306

外壳是金属的 看起来厚实  由于要参考之前用此过认证时的元件参数 规格书上虽有备注 但还是想看看内部具体构造 以便下次整改改善
正面与背面拍照

剪钳破拆

收获一大堆沥青 这玩意比聚氨酯 有机硅 环氧树脂便宜吧或许 还是考虑其他安规认证需求?  最主要其中一个共模电感上竟然还有一坨锡渣!!!这做工  好几十一个的滤波器呢 就这品质?
原理图画纸上了 可查看

楼主:
共模电感 拆下来测量单路感值

网友A:
这个是怕仿冒的节奏,全密封,看电路图也都差不多,关键是材料选择和加工工艺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怕仿冒的节奏,全密封,看电路图也都差不多,关键是材料选择和加工工艺水平 ...

应该还有认证啥玩意的,没认证的不能选用到某些场合...

网友:
虽然这个东西成本5-10块钱,但是用量就那些,卖你们几十,你们设备卖几十万,几百万,锡渣确实过分了

网友:
就是个LC滤波吗

网友:
这做工,山寨货品质,
2级lc滤波的抗干扰效果不错了
现在要么大品牌,要么品牌拆机货,新杂牌产品大多数是勉强能用的做工。大多数不够好。

网友:
做工太垃圾,成本都用在认证和广告去了。

网友:
外壳是金属的 看起来厚实

网友:
这个有一定的频率范围,一般针对电源,还是很有将就的,有很多人就是靠整改吃饭的

网友:
就是个滤波器!

网友:
壳子上印着:医用设备专用滤波器,一旦和医用挂钩了,价格就上去了。

楼主:
再拆几个能固定到电源插座上滤波器 内部做工还行 是不是正品台湾CANNY WELL那就不确定了 10块钱一个
0.8mh与1.8mh的磁环大小与线圈匝数竟然相同 磁环材质不同? 难道是冒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