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免扎针血糖测试传感器 可以用手机APP查看15天的实时血糖值

楼主(2023-09-14):
免扎针血糖测试传感器,蓝牙传输,用手机APP查看15天的实时血糖值,电池已经没有电了。

网友:
测量数值准确度有多高?传感器原理靠谱吗?

网友:
这个据说是算法预估?
不懂,真可以也想买个。

网友:
不见血的测量?

网友:
医院都没见过这种,护士一天量好几次,说是波动大得测几次。

网友:
医院一般推荐使用瞬感,那个传感器有个探头需要刺入皮肤内,也不是很准,无接触的这种是否是智商税呢?

楼主:
这是有一个电极插肉里面了,粘贴到手臂。手机app实时监测血糖值,TB有卖的也是300多一个

网友:
这不见血的测量,准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