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横向比较下各电压基准的情况,谁才是稳到最后的赢家

楼主(2023-09-14):
嘉立创做了个简单的小板子,过程太快还画错好几处
主要评估下几款便宜电压基准的性能。

背面,原计划用CR2032供电,后来放弃了

正面,还是DC12V供电比较靠谱
从左到右依次是

AD584KN,闲鱼8块钱买的
LM285-2.5V
TL431-2.5V
LM385-2.5V
LM336-2.5V
TL432-1.25V

表用 UT71D,也是闲鱼买的,当未校准算,好在低压测量时不飘,短接能归零

看起来 LM336 比较稳定,通电一宿了一个字都不飘

网友:
真是会玩啊?学以致中用

网友:
哈哈,没有太好的

网友A:
这么多电压基准IC放一起,芯片开会啊

就是飞线太影响美观了

网友B:
试制板各种飞线。
我担心电源纹波干扰,都是用电池供电。

网友C:
电压基准,一直没有,就手头的万用表互相对照,哈哈

网友D:
看数据,LM336 挺稳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电压基准IC放一起,芯片开会啊

就是飞线太影响美观了

不要钱随便造,可能主要目的是搜集嘉立创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数据,LM336 挺稳的啊。

看上去是的,TO-92封装的。
感觉大封装比小封装稳定,不知道是不是幻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基准,一直没有,就手头的万用表互相对照,哈哈

翻出来一个环牛,突然冲动想自己做个单片机控制的可调电源,自己琢磨琢磨电流和电压采样
因此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制板各种飞线。
我担心电源纹波干扰,都是用电池供电。

纹波。。已经躺平放弃了。。
主要是不想去买12V电池,为了几年不用一次的电压基准
而且手头加身边都没有高精度基准源的情况下,定个性就算逑

网友:
这个值得留下参考

楼主:
27块钱,比AD584KN还贵,比STM32F103VG也贵
玩不起

网友:
这,说不定万用表隔天漂咧

网友E:
用热风枪吹吹,不漂才真的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热风枪吹吹,不漂才真的稳

有道理,晚点我试试

网友:
LM336很给力呀,数值稳定不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