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电池漏液的SPKM电子点火器+梅特勒电子天平电源换壳

楼主(2023-09-14):
早上LD丢给我一个点火器,说是色谱用的,不点火了。

骚红的按钮配骚红的电池仓盖子,醉了

抠开盖子,里面电池漏液太惨了,这种我其实是不想修的,好奇里面长啥样,还是拆开看看吧

点火器头部是金属套

一共三颗螺丝,拔掉金属套,壳子就能分开了,螺丝也腐蚀生锈了

卧槽,看到主板的那一刻我简直要吐了,真惨

主板绿油鼓包,线路明显腐蚀

电池触点也腐蚀严重,抠下来清洗先

板子正面还好,一个高压线圈,驱动电感什么的,两颗三极管

板子洗干净之后高压空气吹干,小刀刮一刮腐蚀的铜锈,线路还好,没有大的断路

按钮开关也拆开清理一下,这玩意比较难装

经过一番折腾,负极线断了,也好,里面都氧化发黑了,切掉重新刮亮镀锡

主板每个焊点都加焊油,重新加焊饱满光亮

啪啪啪,打火顺利,可以交差了,还搭进去一节5号电池

这个电子秤的有二十几岁了,原配电源盒老化碎了,翻出来一个防水盒,个头还行

拆掉原来米色插头,焊了跟3脚插线

打结套进线孔里面固定

两根扎带固定,盒盖

盒子虽然夸张了一点,好歹能用了,继续再用20年

网友A:
电池仓的盖子是本命年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仓的盖子是本命年用的。。。。

那得给设计师加鸡腿

网友B:
以前的塑料件遇油以后,非常容易老化,和脆化,只能更换维修

网友C:
用充电电池会不会续航更长???

网友D:
这点火器不知道升压到多少V了

网友E:
铜箔全部上锡抗氧化更好。

网友F:
压电陶瓷的点火器更好用

网友:
电子点火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塑料件遇油以后,非常容易老化,和脆化,只能更换维修

想找到原装的壳子不可能了,只能找个大一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充电电池会不会续航更长???

母鸡啊,我随便找了节普通碳性电池,充电电池没舍得塞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点火器不知道升压到多少V了

得有上千V了吧,比电蚊拍的火花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铜箔全部上锡抗氧化更好。

若是我自己用,肯定镀锡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压电陶瓷的点火器更好用

压电陶瓷的只能点一次,电子的可以连续啪啪啪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压电陶瓷的只能点一次,电子的可以连续啪啪啪哈哈

这一节电池可以啪多少次???

网友G:
涂点胶,争取延点寿

网友H:
又是色谱又是电子秤。。。。

阿熊啥单位呀

网友:
这是大而无当?

楼主:
引用 网友G:
涂点胶,争取延点寿

我让它撑到新机买来就行,已经在采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又是色谱又是电子秤。。。。

阿熊啥单位呀

血汗工厂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