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请教个关于车玻璃前挡的清洁问题

楼主(2023-09-14):
如题,车前档玻璃,外侧可以说是随便擦,用啥擦都好说,关键内侧怎么擦,用什么擦,这不敢下手啊,大神们都用什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网上众说纷纭,。。。。。。。。。

网友:
抬着驴走的故事没读过?

车就是工具,有什么不敢下手的,不掉渣的软毛巾随便舞,实在玩坏了去洗下车就是了。

身边人多的是老司机,你一个都不认识?

实在开口问困难,百度也可以,但信不信则是智商。

以后这种低质量AI图就别发了,大拇指都没有 瘆得慌

网友A:
现在的车大部分前风挡都贴膜,贴了膜就无所谓了,用软抹布擦就行。

网友:
就用湿麂皮擦

网友B:
用湿抹布擦有问题吗?都擦了七八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湿抹布擦有问题吗?都擦了七八年了。

好的,这就去蹭蹭

网友C:
这是准备传家吗?
玻璃而已!该怎么擦,就怎么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准备传家吗?
玻璃而已!该怎么擦,就怎么擦

从来没擦过内侧,今早用手指一蹭,一道痕,起雾后明显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来没擦过内侧,今早用手指一蹭,一道痕,起雾后明显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

取决于用车环境以及个人忍耐度

网友:
确实起雾的时候就看得出来了,其实感觉起雾的情况还是比较少

网友:
我想说:好凶!

============

网友:
平时不用擦,用干毛巾把油污去掉即可,潮湿天结雾了就开风挡除湿

网友D:
买车上用品都会送的那种弹性十足的毛巾。

兑半桶洗洁精水,用那毛巾擦一遍,为什么用那毛巾,因为不掉毛。

晾干,然后用不掉毛的纸巾再擦一遍,有水印就用干纸巾擦,擦到什么都看不到就行。

网友:
洗洁精、洗衣粉加抹布,用酒精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车上用品都会送的那种弹性十足的毛巾。

兑半桶洗洁精水,用那毛巾擦一遍,为什么用那毛巾,因为不掉毛。 ...

感谢指教,手里几块买车品送的毛巾,上周用来擦车内饰,老化开始掉毛了,又用吸尘器都吸了一遍,看来该重新采购了,近来没怎么购置车品类的,只能下手买点毛巾了。两年前买的车,除了5块钱一只的雨刷,好像就没买过别的了。我这手里还有不掉纸屑的维达抽纸,应该能派上用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车大部分前风挡都贴膜,贴了膜就无所谓了,用软抹布擦就行。

我试试,我的也是贴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试,我的也是贴膜了,,

贴膜·了直接湿抹布就行了

网友:
我通常是用百洁布干擦的。

网友:
直接抹布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