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智能数字压力表

楼主(2023-09-14):
现在装纯水机,不再装传统的控制器了,改为这种数字压力表,可以设置低启高停压力值,比较适合有桶有纯水置换方案,比如现在家里用的,改造成这个数字压力表控制之后,设置为0.03-0.4Mpa低启高停,一天也就启动一次,纯水置换一次,省水省电,旧RO膜也恢复了健康。

花开两朵,各表一支,单说这数字压力:

01、包装工整

02、全貌

03、压力管接口有保护帽

04、表盘,三种显示模式,设置按键,包装内有设置说明书,很简单

05、接线定义

06、四根引线,实际是五根,有一根黄色线被剪掉了

07、拆开后盖

08、拿出主板,可见两个继电器,输出线是没有电信号的,只是开关量,黄线单接一个继电器,默认输出是线蓝两线,模式为低启高停,当然外接继电器也可实现低停高启,实际上这根黄线就是低启高停模式的,无需再外接继电器来实现该功能。

09、压力传感器四根接线

10、正面

11、红蓝红直接接继电器触点,输出无电信号,仅开/关量

12、黄红单接一个继电器,默认闲置

13、24V电源输入有整流块,所以电源接入不分正负级

老眼昏花,其它的芯片看不清,与看不懂。

网友:
数字压力表比较容易与其它传感器配接,达到多功能的目标

网友:
这个看起来不错

网友:
比机械表贵多了

网友:
不知道基于什么原理来测压力的

网友A:
传感器就在那个胶帽里面?不知道是不是类似那种称的压力传感器

楼主:
70元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就在那个胶帽里面?不知道是不是类似那种称的压力传感器 ...

胶帽是保护帽,传感器在那截不锈钢里面,拆不出来。

网友:
数字压力表控制简单,最主要是可靠性,其次是控制精度

网友:
这个应该是那个压力传感器贵,其他的没啥

网友:
太贵了。折腾可以

网友:
数字压力表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

网友:
未看到压力传感器的结构

网友:
这个东西就传感器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