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CE不连续怎么办?安国结构检测简单开启使用方法,无需手动替换程序

楼主(2023-09-14):
找了一圈网上应该没有类似方法的帖子,我也在某个群里提过这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我反正自己用下来是没有问题的。

-----正文开始-----
对于炸CE的片子上安国可能会遇到MP工具提示“设备中有不同的Flash”,就像我这片Flash

(1)对于炸的比较彻底的Flash,就如我这样直接显示00或者FF这种,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结构检测中的自动检测,
对于新版本工具设置里没有相关选项(老版本我记得v17.10.30是有的,记住这个版本后面还会出场),我们只需要打开目录下AlcorMP.ini文件,在[Scan]条目下添加CheckFlashStruct=1即可
这样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

(2)对于炸的不太彻底的Flash,ID还在但是是乱码的那种,软件可能还是会认为那个乱掉的ID是一个正常的ID从而不去自动屏蔽。
那么就需要用到v17.10.30这个版本了,这个版本自带结构检测,可以直接拿来用但是版本较老有些闪存可能不太好用,不过我们这里也不用这个版本开。
打开设置找到结构检测,勾选强制指定结构(比如我这里指定了DIE0的CE0和CE3)

重点来了,去AlcorMP.ini文件下找到下图中这几行(第一行是不是很熟悉,没错上面用到的CheckFlashStruct=1就是对应软件UI中的勾选自动检测选项)
我们把这几行搬到你想要开卡的软件版本的AlcorMP.ini下面,同样是在[Scan]条目下面

保存,打开软件,如果发现软件显示的CE数量和你选的不太一样也不用担心,只要没爆错不妨碍你点开始就不用管(报错了我也没办法,想办法物理屏蔽或者改改设置吧)
我这里直接清空+全新开出来了上文中选的两个CE的容量32G,搞定,完工。

反正结构检测的那几个选项就对应这ini文件中的这几行,每一项是什么意思都能看得懂,遇到其他问题多在这几个选项里折腾一下应该能解决吧

新人第一次发帖欢迎大佬捧场

PS:第一次发帖不小心把编辑好的帖子图全给删了,惨,直接用图床了

网友:
目录下AlcorMP.ini文件,在[Scan]条目下添加CheckFlashStruct=1即可.
v17.10.30这个版本

网友:
炸CE的片子没玩过安国,以后有机会试试,感谢楼主

网友:
之前是替换dll文件开启的
这个方法没见过 明天试试

网友(2024-10-31):
这么吊,我还没试过,看来我那颗8ce缺一个的可以再试下冲击更高容量了啊,之前安国开了一半出来。

网友(2025-05-03):
能开出来指定ce,跑圈不够怎么办呢

网友(2025-07-12):
开出来跑圈过不了你们试试,我跑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