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对机械硬盘伤害最大的操作有哪些?

楼主(2023-09-14):
硬盘在飞速转动的过程中突然断电,是不是很伤硬盘?
为什么机械盘也这么怕突然断电呢?

网友A:
断电没事,

怕通电过程中震动。

断电最多掉数据。

网友:
“为什么机械盘也这么怕突然断电呢?” --------- 别跟着一些二货学,先下个假结论再问为什么。

设计上看,机械盘并不怕突然断电。

至于怕什么,也就怕运气不好而已。

好吧上一句有些玩笑,真的怕也是怕使用中震动和供电不稳,比如笔记本在行车中使用,不过近几年都固态了也就没这问题。

网友:
通电读写数据时摔机箱

网友:
曾经,想找售后换硬盘,把硬盘拆下来,用毛巾包好(怕有外伤),通电状态下使劲摔,愣没坏

网友:
一般都有断电保护设计的里面电容存储的电足够磁头安全归位。

网友B:
机械硬盘最怕的就是使用中的震动,第二个就是供电不稳供电不足,为什么我不说电压不稳,因为我就有一个电源,我测着电压12v没问题的情况,就是几个机械硬盘一起启动不了,要不就要减少硬盘才能启动。后面换了新电源启动的声音都不同了,原来还会有磁头回位检查,现在直接一步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械硬盘最怕的就是使用中的震动,第二个就是供电不稳供电不足,为什么我不说电压不稳,因为我就有一个电源 ...

怕电源吧。

网友:
机械硬盘怕震动,你可以试试坐汽车用机械硬盘读写操作,保证很快就坏了

网友:
和跑高速突然刹车一样

网友:
我坏过十多个硬盘,9成是因为停电,特别是希捷,一坏就是磁头坏,数据很难再读出来,现在st就剩下一个5t的了,我都买wd氦气的了。用ups吧,最好带USB的,方便控制主机自动关机。

网友:
补充一个,还怕拆封开盖

网友C:
我一直觉得硬盘盒是硬盘杀手。每次断电,“嗒”的一声,心头就一紧。有个电视盒带硬盘,接在电视机上。随电视机经常开关,虽然几乎没用过,但是几年下来,已经不认硬盘了。

网友:
公司的电脑长年不关机硬盘基本不坏,家中用完就关,结果隔屁。震动和断电是机械盘杀手,特别是盘子炒豆的时候来个意外就有坏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觉得硬盘盒是硬盘杀手。每次断电,“嗒”的一声,心头就一紧。有个电视盒带硬盘,接在电视机上。随电 ...

嗒的一声是磁头回到停泊区的响声,不认盘有很多原因,有可能是电源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嗒的一声是磁头回到停泊区的响声,不认盘有很多原因,有可能是电源不行 ...

  都这么说,但是电脑关机从来没这声音。

网友:
机械硬盘怕通电过程中震动,非正常关机也会坏。

网友:
我来说一个,硬盘读写中,使劲压下盖子,听到尖锐的摩擦声,接着当当敲盘,然后停转,电脑蓝屏
尤其是笔记本盘,盖子很薄,稍微用点力就能捏变形,杀盘屡试不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电没事,

怕通电过程中震动。

震动和断电都是大忌,我记不清是哪个型号硬盘,就是一断电摇臂就会跌落,造成物理损坏,所以以前重要岗位电脑都用UPS不间断电源。

网友:
哈,断电?没遇到过台式机关机一直靠拔插头么?培训教室硬盘也不带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