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定频压缩机是不是可以低压运行来达到出口温度

楼主(2023-09-14):
定频压缩机低压让其处于运行状态准备是不是可行的呢

网友:
电机降压调速的范围有限,所以后来才有了变频调速。

网友:
应该不可行因为电压偏低有些定频空调都启动不了的。

网友:
我现在用的这台空调挂机是定频的,
我先把插头插在功率计上,再插在墙插,
有一次发现实时功率才30多瓦,研究半天就发现,到了设定的温度,压缩机就停机了,就剩个风机呼呼的吹,过一会温度上来了,压缩机又开始干活了

网友A:
是通过自耦变压器或者可控硅调节压缩机转速吗?

网友:
电压少降一点还行,太低扭矩就不够了,压不动。

网友:
不可以,憋坏ptc得不偿失,而且如果电压过低产生扭矩不足,压缩机堵转,时间长会烧毁线圈

网友:
不能,容易坏压缩机。

网友:
很明显,不行~不然就没有额定电压的说法了

网友:
低到170伏时压缩机就会像老牛一样发出沉闷的呻吟,再低到160伏就直接憋停保护!

网友:
年少时曾这么想过

网友:
既然说到调节了,那还能算是定频么?奇奇怪怪的问题

网友(2024-06-30):
引用 网友A:
是通过自耦变压器或者可控硅调节压缩机转速吗?

可控硅调速,电风扇电机上我试过,会改变220V电压正弦波的波形,电机低转速时嗡嗡声,感觉像启动困难,而且电机还发热严重,后来改用容抗调压,就没有这种问题了,微风档吹,睡觉真舒服。

网友:
不可以 ,压缩机启动电流大属于重载启动,电压低可能造成压缩机启动失败堵转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