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风扇遥控控制高中低ac220,改直流24v怎么改

楼主(2023-09-14):
这个有办法搞嘛

网友:
不能简单改,除非你为了学习知识不计成本

网友:
可以改。控制板也是220V整流降压以后直流供电的。

网友:
用220V的继电器接在原来的口上

网友:
不明白什么意思,220VAC电机用24V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钱到位即可...

问你没,能不能离远点,负情绪撒播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钱到位即可...

离远点

网友:
描述不清,配几张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