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无聊DIY一个18650~21700充电器

楼主(2023-09-14):
无聊DIY一个18650~21700充电器,看到有人做了,心痒痒~我自己也需要用,所以我也来发帖
看看各位坛友做的:

很早就做了,今天才来发帖。PCB板子免费的,就一个4065还是红包撸的。

C口输入,支持PD,
软件3D仿真

打板的时候自己修改了一下,支持两个18650,一个21700充电。

然后21700的充电槽位,是因为我有一个21700电池的手电筒。
下图这个: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是21700供电的,淘宝搜了一下,详情写的竟然是18650供电。
打完收工~

打板文件:

网友A:
4056小板下大面积铺铜,安装的时候涂抹点导热硅脂,可以大幅度改善散热
考虑把小板换个方向,实现c口,micro口双支持

网友B:
贴片电池座也是免费撸的吗?

网友B:
另外这个电池座是直接并连的,如果电池压差大互充大电流挺伤电池的。

网友:
求pcb文件分享

网友:
这是没有铺铜?

网友C:
实测充电电流多大?符合十分之一容量的要求吗?

楼主:
没有~~~~~(字数补丁)

楼主:
一个这图~3分钟就画出来了!打板文件也上传了,直接嘉立创打板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片电池座也是免费撸的吗?

必须的~一套下来应该没超过2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这个电池座是直接并连的,如果电池压差大互充大电流挺伤电池的。

我就是单独一个电池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测充电电流多大?符合十分之一容量的要求吗?

在输入端测得,5V电压,电流960mA。可能电池的电压不是很低

网友:
镀金电池座,也是下了重本了。
充电板可以用更好的5000/5100/2312等,用可调电阻器或多挡开关设置电流。

网友:
可以  相当可以 啊

网友:
做的很漂亮,学习下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56小板下大面积铺铜,安装的时候涂抹点导热硅脂,可以大幅度改善散热
考虑把小板换个方向,实现c口,micr ...

这么做确实可以大大改善4056散热,也就是间接提高了充电速度。4056虽然热但是好在有可靠的温控降功率功能,本身芯片也耐热所以依靠模块本身散热也没问题

网友:
21700的用4056充会不会太慢,反正打板不如搞个开关充电芯片,还可以减少发热

网友:
镀金电池座

网友:
电池座漂亮,求连接

网友:
一直用在论坛换购的双槽充电器,从1.2v到4.2v,多重电压自动检测